求助;控制电机选择问题,都来看看

楼主(2005-11-16):
1、有一个需要通过电机控制实现旋转的工作台,工作台重量40Kg,转动角速度1度/s,工作台直径1000mm,作用在轴心的转矩为12.5 n.m,改选用什么型号的控制电机。
2、若使工作台具有升降功能 升高速度为0.005m/s,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控制电机。假设使用丝杠带动升降。
因为很多年没接触过电机了,买了本书还看不太明白,所以在这里请教高人指点,最好有计算方法,谢谢。
可以邮件联系我 shixys@126.com

楼主:
咋没人来呢?
我大约知道是要算出负载转矩和负载惯量还有负载功率,但是怎么算不太清楚,谁能简单说下

楼主:
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可免费注册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生意人找到你哦!!

http://china.53trade.com/

网友A:
控制精度要求不高时,可用微型电子调速电机,减速箱随电机配好.要求稍高时可用步进电机.要求精准定位时就用伺服电机.要起动与低速特性很好时可用直流电机.当然用普通三相电机配变频器也行

网友B:
目前工作转台使用直流力矩电机的比较多,欢迎探讨:QQ:15104456,E-mail:sccdls@163.com.

网友B:
T=J*ω
J--kg.m2,
ω--rad/s2(根据加速、减速确定)
T--N.m (还需加一定比例余量才为电机转矩)

网友C:
   三级减速,电机1400rpm/三相微型电机,十几瓦的功率即可,带一级减速,后面再带一个二级减速机,三级减速总速比要达到8400左右,
如果要速度精确点,电机最好选用同步电机(不好找),把速比算准确,
如无须太精确,就用个最小功率的变频器调节吧.
   丝杆升降机构也差不多,只是将转速变换为轴向运动移动螺距数,
学机械的都能算..电机建议选用上面一样型号,减速比作调整即可..

   找本机械设计手册看看也行哦.

网友D:
老兄,太不专业了!当然用直流力矩测速机组了,找北京勇光高特微电机有限公司的王经理能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