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工朋友讨论一下直流电机与直流电机的调速如何?

楼主(2005-11-16):
互相学习吗!直流电机的调速性能好.请各位讨论.

网友A:
直流电机现在越来越少用了,因为变频调速的日渐推广,直流电机的优势已不是很明显。结构复杂、造价高、维修保养烦琐,(使用寿命和保养密切相关),整流设备体积大,难以集成化等等都是它的弊端所在。以上这些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这里简单说一下我所接触过的工业上直流电机的控制吧。首先,用三相变压器把380的电压降为合适的电压(220V等等)再送入可控硅三相整流得到可控直流电,接着通过电抗器送入电机转子,定子则通入固定直流电励磁。一般还有测速发电机同轴安装在电机后端。起速度反馈之用,(呵呵,太简单了点哈)
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请各位继续吧……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但是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比较硬,调速精度高,这是交流电机无法比拟的,现在钢厂轧线上大多数还是直流电机,另外为了获得较高精度的速度反馈,可在电机轴端加脉冲编码器。

网友C:
直流电机的起动性能和调速性能是一般交流电机起动和调速手段无法达到的.但这些优势正在丧失,除特定场合,一般都用交流

楼主:
讨论一下应用范围也行.大家相互交流学习吗.

楼主:
请各位讨论一下控制系统.如何.大家互相学习经验.

网友D:
改变串联在电枢回路中的附加电阻.减小激磁电流.也就是减弱糍通,改变电枢端电压.

网友E:
直流的调速性能交流是无法相比的。

网友F:
我是这样调的,电机转子的直流电在整流前就交流调压.

网友G(2005-12-23):
我所接触的直流调速系统有三种,1、电瓶车直流调速,调节电机的励磁电压完成,励磁电压和转速成反比。2、晶体管斩波器,先是一个整流滤波,然后控制复合晶体管通断的时间,得到一个可变的平均值直流电压。3、传统的可控硅直流调速,有测速发电机,在机器启动时用电流限制输出电压的提升,在此期间,测速发电机的反馈介入,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反馈,则变流器停止工作以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