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一个问题

楼主(2005-11-16):
因为我是水泵行业的所以我接触的变频器都是水泵型的,那除了水泵系列的还有其他系列的吗?有那几个系列呢?

网友A:
要看变频器是从哪个方面分类的!你所说的水泵型就是变转距型.过流能力是120%/min  恒转距型的过流能力是150%/min就是过流能力不一样!

楼主:
这么说他们的区别就是过流能力不一样了!其他的呢?列如我们经常用到PID,和PFC,这两个参数组,特别是PFC好象是我们水泵,风机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