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如何解决程序命令不执行!!!!

楼主(2005-11-16):
大家好:
最近我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用的OMRON-CPM2A PLC编写的程序中有几处乘法命令行无法执行,无论乘数和被乘数如何改变均改变不了结果,即乘积定在某一数字不变,后来我将此条命令换给位置再加一条,似乎可以解决,但也有时候并不好使,如是将其乘数换一个通道就解决了.这是干扰造成的吗?为何如此?
希望大家给予指正!!!!!!!!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要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5.0(中文版),可否发一份给我 zhouxj_wml@126.com 谢谢板主!

网友B:
1、检查乘数和被乘数的通道是否被其他程序使用?
2、检查乘数和被乘数的通道内的位是否被其他程序使用?
3、检查乘积是否超出最大范围?

楼主:
都没有,设备最初并没有这个问题,特别天热时候多一些

网友C:
可能是扫描周期的问题,把这几句程序放在程序的开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