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零线和火线的截面????务必帮忙!!!

楼主(2005-11-16):
[i]大家好:
   本人有个问题急需大家帮忙解决:本公司内最近安装一批设备,设备用电AC220V的,请问大家AC220V电源设备的火线和零线通过的电流是否一样大????  现在公司电柜接入的是三相电,若我将三台设备的火线分别接三相电源的A\B\C三相,零线共一根,则零线的电流是否是三相火线之和,即零线的截面是否是三者之和??????????

网友A:
若三个单相用电设备的功率相同,则同时用的时候零线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当然,单相用电时相线流过的电流等于零线通过的电流.不知你设备的使用情况是怎样?若三台一直是同时用则零线可选比相线小一号,若不一定则选零线等于相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