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到电机距离约三十米电机发热

楼主(2005-11-16):
变频采用一拖多,输出后分别经空开.接触器.热保继电器控制各台电机起停,控制柜到现场约有三十多米远。正确设定了变频参数,运转各台电机后变频显示正常,但是运转一两小时后各个控制回路及电机发热严重,而后电机烧毁!而且都还是空转未带负载呢!!!

控制回路的各元件选型都有充足裕量,变频参数也是照电机性能说明设定。重要的是:用一台同样电机放在控制柜里试了好常时间是正常的,但是拿到现场一接就是不行!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从高到低都有试过还是一样。换过别的变频试也是如此!
我怀疑是线路过长引起的,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原故以及如何解决,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吧,我都快晕死啦 !

网友A:
是不是长期在低频下运行?按道理说30米是变频器控制最佳距离呀!况且变频器还有过电流保护呀!还有就是你电机的环境温度,在带上负载看看.

楼主:
TO:楼上你好,电机在基频下运行还是一样.因为是一拖多分别硬启动,变频器容量就选大一些,各台分别用热继电器保护.环境温度不高,可以排除.
试了许多次,烧了好几台电机,拆开看都是匝间绝缘击穿!我今天在变频输出侧加了台电抗器,效果还有待验证!!

网友B:
谐波分量影响,距离越远,分量放大越大,导致电机发热,加装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特别是深井泵,绝对要注意距离因素,一般超过30米的井都应该加装输出电抗

网友C:
建议你加装输出电抗器试试!

网友D:
专业生产电抗器  13105332670  山东

网友E:
摇摇电机的绝缘,应带导线摇。深井泵的接头绝缘一定要做好。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今天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了电抗器,因为此电抗器是从别的地方拆下来的,和这台变频不一定匹配,因此效果不是很好,但还是有一定效果.
因此我想请教一下:这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怎选?变频是7.5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