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各位同仁三菱PLC的中断怎样实现和控制程序又该注意些什么?谢谢!

楼主(2005-11-17):
中断与T/C是单片机的精髓,
我想在PLC方面找到其中断和T/C的共同点,
因为这对自动控制系统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我想这也该是自动控制的精髓!
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三菱FX有输入中断,计时中断,计数中断三种中断方式,使用方法与单片机大致相同,也就是先在主程序中允许中断,接收到中断信号后,转入中断子程序。处理完后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