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们仁兄:冷端补偿的原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1-17):
我想问你一下组态的J型和K型热电偶温度变送器里面提到的冷端补偿什么意思?请各位兄弟指教。

网友A:
线长了,利用专业冷端补偿导线加长,防温度失真!

网友B:
《化工电器和仪表〉书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C:
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取决于其两端的温度,只有在冷端温度保持恒定时,其输出的热电势才是测量端(热端)温度的单值函数。而且,工程技术上广泛使用的热电偶分度表和根据分度表刻划的测温显示仪的刻度都是根据冷端温度为0°C而制作的。因此,对它的冷端温度必须进行补偿,才能保证热电偶测量精度。

网友D:
查检测与转换技术那本书
关于热电偶的原理

网友E:
对了,是热电偶的原理啊
一般热电偶有冷端和测温端,由于两端的温差的大小不同,就在两端产生不同强度的电动势.在表盘定刻度的时候,冷端规定在0度或是室温20度,而在实际温度下,就引入了冷端补偿的概念.

网友F:
请各位大师说的详细一些。想多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