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 10K的热电阻 吗?

楼主(2005-11-17):
我要用到一款10K的热电阻,但一直找不到,不知什么型号有。请大侠帮忙!

楼主:
大家帮忙一下吧!

网友A:
看来你设计的时候选型太匆忙。

网友B:
10K一般是热敏电阻,不是热电阻,热电阻只有CU50、CU100、PT10、PT100、PT1000等,网上搜热敏电阻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C:
我用过10K的热敏电阻,好像是负温度系数的,小店有的是

网友A:
热电阻<>热敏电阻

网友D:
建议你到“BAIDU”搜索“PYC NTC”,学一些东西。

网友E:
10K热敏电阻(B值3470)  温度-阻值表

25℃    5KΩ    10KΩ
-40    112724    225448
-35    84335.6    168671
-30    63717.6    127435
-25    48594.3    97188.6
-20    37394.8    74789.6
-15    29024.8    58048.1
-10    22714.3    45428.6
-5    17891.1    35782.2
0    14210    28420
5    11374.3    22748.6
10    9170.97    18341.9
15    7445.06    14890.1
20    6082.84    12165.6
25    5000    10000
30    4133.42    8266.84
35    3435.53    6871.06
40    2870.1    5740.2
45    2409.4    4818.8
50    2032    4064
55    1723.2    3446.4
60    1466.6    2933.2
65    1252.6    2505.2
70    1073.4    2146.8
75    922.8    1845.6
80    795.9    1591.8
85    688.5    1377
90    579.1    1158.2
95    519.66    1039.2
100    453.3    906.6

B25/50(K)    3470    3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