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带以太网接口的高速数据采集模块

楼主(2005-11-17):
要求:16单通道或8位差分输入
16位,单通道15K以上
最好有1个输出口
可设置报警值,测量值超出后输出报警信号
数量:4

网友A:
以是以太网接口的数据采集控制模块供您参考
以太网接口的数据采集控制器─— LabJack UE9
  ※ 使用高速的USB2.0接口,使用更方便,传输更快速;
  ※ 具有以太网接口,可进行远距离数据传输和无线数据传输;
  ※ 14 路单端模拟输入通道,输入范围可由软件选择为 0-5V 或 ± 5V ,采样频率在 50KHz 时的精度为 12 位,速率降低可使采样精度达到 16 位以上;
  ※ 2 个通道的模拟输出, 12 位精度, 10 微秒稳定时间 ;
  ※ 8 个多功能的数字输入输出口。它们可以被设置成计数器,定时器, PWM 输出口及其它 ;
  ※ 12 个标准的数字输入输出口,可用作为普通的数字输入输出口也可用作为扩展的字节总线 ;
  ※ 可适应从-40 到 +85 摄氏度的工作温度;
  ※ 通道数可扩展到112路;

详细技术参数请点击http://www.ade-tech.com/products/labjack_ue9.asp

联系方式 MSN yedaliang@hotmail.com  QQ 36167365

网友B:
STC-511功能简介:
8路开关量继电器隔离输出,可以作为遥控、跳闸或者告警。
16路开关量光耦隔离输入,也可以作为脉冲量输入, 带SOE(事件顺序记录)。
8路直流模拟量输入(0-20mA或0-5V),可以接各种变送器输出。
2路隔离模拟量输出,0~10V 或者0~20mA
2路高速脉冲输出信号
2个隔离 485通信口, MODBUS RTU通讯协议
1个完整的DB9 RS232接口,与1路RS485复用, MODBUS RTU通讯协议
1个10M/100M以太网接口,MODBUS TCP 通讯协议,可以同时建立三个计算机访问链接,高速数据通讯
可以作为MODBUS TCP 到MODBUS RTU的总线桥,外挂MODBUS 485智能仪表或IO模块或PLC,组成开放式的强大的测控网络
贴片安装,无外部总线,高可靠性,较高的EMC性能
卡式导轨或螺丝固定,安装方便

国货精品,已应用于西气东输等重点工程和楼宇自控等场合

www.econtrolnet.com  010-68703353

网友C:
上海天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带以太网接口的高速数据采集模块,请联系:

021-64704009
tigonit@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