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旋转编码器算长度

楼主(2005-11-17):
如何用旋转编码器算长度,PLC是CPM2A,编码器cwz6c,应该如何编程

网友A:
这和机械关系比较大:比如减速比、速度等参数
说详细一点!大家可以帮助你!

网友B:
脉冲数*线距,比如说你的编码器用联轴器装在一根轴上,也就是说轴转一圈,编码器也转一圈,那么你算出轴的周长,再除以编码器的线数就得到了编码器的线距,再用上面的公式就能算出长度,不过这只是大概的算法,真正要精确计量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技术指点,大家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发给我参考一下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每分走的长度是多少,这个是关键,这个应该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