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5-11-17):
步进电机与控制器(PLC)是怎么接口的,脉冲信号电平类型是什么?用普通开关量输出模块能控制吗?谢谢

网友A:
PLC用晶体管输出的才可以。

网友B:
步进电机与控制器(PLC)是怎么接口的,脉冲信号电平类型是什么?
参考步进驱动的手册

用普通开关量输出模块能控制吗?谢谢
理论上可以。

网友C:
用普通开关量输出模块能控制吗?

不可以,普通的开关量模块的输出频率太低,你可以选用脉冲输出的定位模块,或者集成次种功能的plc。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刘岩利版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两种常用布进电机的使用手册,如是电子版的,请您发到我信箱lzsea76@sina.com

网友B:
建议你去卖步进电机的公司的网页去下载。这样的网页也并不难找,随便用什么搜索(GOOGLE、百度……)输入“步进电机”就能找到不少。

楼主:
再请教大家,我现在要做一台非标机械设备,涉及到自控与传动。机械传动部分我以前没做过,不知从何下手,请大家帮助。

网友B:
要做什么动作?

楼主:
一条线,直线运动,需要定位。上面有7个工位,到位后有些旋转、直线动做。全部电动,版主看看有什么建议。

网友B:
需要那方面的建议?传动还是控制?对定位精度有什么要求?

楼主:
版主,我需要传动方面的建议。一个部件在直线上运动,精度要求0.1mm,您看机械部分选用齿条还是丝杠,电机用伺服还是步进?
再有,一些机械动作,比如直线运动或旋转,没有气动和液动,电动是不是不太好做?
我初学,问得不专业,请见谅。

网友B:
0.1毫米,用丝杠绝对不会有问题,齿条不太敢保证。

用步进还是伺服,看电机转速、扭矩要求。一般步进电机给出的扭矩参数都是静态扭矩,如果没有给出动态扭矩的话,就缩小一个数量级来看吧。

电动应该没有什么不好做的,只是根据实际要求,电动不一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