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ON的应用迷茫,求助

楼主(2005-11-17):
新手上路:请位各位大侠,如果我要做一个智能解题系统(比如解中学课本上的几何题目)的话,我可以用LONWORKS控制网络技术来实现吗? 因为我发觉LON技术一般用在工业与智能小区的比较多,所以有此一问。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做一个智能解题系统需要复杂的网络吗?

楼主:
我知道如果不用LON也可以解决,做一个软件系统就可以了。只是,我的目的是想用LON来做一个硬件解题系统(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智能神经元节点),里面再加入一定的智能算法。不知用LON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