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四象限变频器

楼主(2005-11-17):
如题,请大家指教!
还有,哪位能提供一些变频器的基本资料?

网友A:
一般来说,就是能够进行回馈制动的变频器,一般用在位能负载中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就是只将电机在发电状态下能够将发出的电能通过装置逆变回馈到电网的变频器。比如ABB的ACS800-11系列的就可以,西门子的6SE70系列也有AFE的变流器。

网友C:
单独对于电机来说,所谓四象限是指其运行机械特性曲线在数学轴上的四个象限都可运行。第一象限正转电动状态,第二象限回馈制动状态,第三象限反转电动状态,第四象限反接制动状态。能够具有使得电机工作在四象限的变频器才称得上四象限变频器。

网友A:
不是将直流回馈到交流电网,而是通过可控整流器,将直流变成交流电流,反向流回电网。一般变频器整流用的是不可控的二极管整流。

网友D(2008-12-12):
了解了一点,但能否说的再具体一点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耐压 X耐压
积分:431
帖子:417注册时间:2001-6-7 10:13:00 3楼 回复时间:2005-11-17 11:23:00 单独对于电机来说,所谓四象限是指其运行机械特性曲线在数学轴上的四个象限都可运行。第一象限正转电动状态,第二象限回馈制动状态,第三象限反转电动状态,第四象限反接制动状态。能够具有使得电机工作在四象限的变频器才称得上四象限变频器

说的对

网友F:
第四象限应该是反接回馈制动状态

网友G(2009-03-09):
通过看帖,明白了一点。。。所以。。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单独对于电机来说,所谓四象限是指其运行机械特性曲线在数学轴上的四个象限都可运行。第一象限正转电动状态,第二象限回馈制动状态,第三象限反转电动状态,第四象限反接制动状态。能够具有使得电机工作在四象限的变频器才称得上四象限变频器。

是的一般高档变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网友I:
明白了一点,能否再说详细点!

网友J:
所谓四象限是指其运行机械特性曲线在数学轴上的四个象限都可运行。第一象限正转电动状态,第二象限回馈制动状态,第三象限反转电动状态,第四象限反接制动状态。能够具有使得电机工作在四象限的变频器才称得上四象限变频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耐压 X耐压
积分:431
帖子:417注册时间:2001-6-7 10:13:00 3楼 回复时间:2005-11-17 11:23:00 单独对于电机来说,所谓四象限是指其运行机械特性曲线在数学轴上的四个象限都可运行。第一象限正转电动状态,第二象限回馈制动状态,第三象限反转电动状态,第四象限反接制动状态。能够具有使得电机工作在四象限的变频器才称得上四象限变频器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