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AC的回零问题和PLC程序

楼主(2005-11-17):
大家好
我最近在使用PMAC运动控制卡 有些问题想请教各位:
回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轴上有个回零开关 ,但是给卡执行HOME命令,它不会回到回零开关处 而是一直走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 命令位置和实际位置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PLC程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程序呢 除了可以编制I/O功能外 什么情况下能用到呢

网友A:
命令位置和实际位置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有闭环控制功能的控制卡来说,都会有这两个概念。运动控制卡根据运动指令的要求,计算出电机的位置-时间曲线,这个计算出来的位置就是命令位置,这个位置一般与电机的实际位置无关。

网友A:
其它的问题,属于PMAC的“专门知识”,请咨询向您供货的PMAC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