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一

楼主(2005-11-17):
1:使用CPU 315F和ET 200S时应如何避免出现“通讯故障”消息?
     使用CPU S7 315F,  ET 200S以及故障安全DI/DO模块,那么您将调用OB35 的故障安全程序。而且,您已经接受所有监控时间的默认设置值,并且愿意接收“通讯故障”消息。 OB 35 默认设置为100毫秒。您已经将F I/O模块的F监控时间设定为100毫秒,因此至少每100毫秒要寻址一次I/O模块。但是由于每100毫秒才调用一次OB 35,因此会发生通讯故障。要确保OB35的扫描间隔和F监控时间有所差别,请确保F监控时间大于OB35的扫描间隔时间。
    S7分布式安全系统,一直到V5.2 SP1 和 6ES7138-4FA00-0AB0,6 ES7138-4FB00-0AB0,6ES7138-4CF00-0AB0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在新的模块中,F 监控时间设定为150毫秒.

2:当DP从站不可用时,PROFIBUS上S7-300 CPU的监控时间是多少?
    使用CPU的PROFIBUS接口上的DP从站操作PROFIBUS网络时,希望在启动期间检查期望的组态与实际的组态是否匹配。在 CPU属性对话框中的Startup选项卡上给出了两个不同的时间。

3:如何判断电源或缓冲区出错,如:电池故障?
    如果电源(仅S7-400)或缓冲区中的一个错误触发一个事件,则CPU操作系统访问OB81。错误纠正后,重新访问OB81。电池故障情况下,如果电池检测中的BATT.INDIC开关是激活的,则 S7-400仅访问OB81。如果没有组态OB81,则CPU不会进入操作状态STOP。如果OB81不可用,则当电源出错时,C PU仍保持运行。

4:为S7 CPU上的I/O模块(集中式或者分布式的)分配地址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请注意,创建的数据区域(如一个双字)不能组态在过程映象的边界上,因为在该数据块中,只有边界下面的区域能够被读入过程映像,因此不可能从过程映像访问数据。 因此,这些组态规则不支持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 256 字节输入的过程映像的 254 号地址上组态一个输入双字。 如果一定需要如此选址,则必须相应地调整过程映像的大小(在CPU的Properties中)。

5:在S7 CPU中如何进行全局数据的基本通讯?在通讯时需要注意什么?
全局数据通讯用于交换小容量数据,全局数据(GD)可以是:
     输入和输出
     标记
     数据块中的数据
     定时器和计数器功能
数据交换是指在连入单向或双向GD环的CPU之间以数据包的形式交换数据。GD环由GD环编号来标识。
     单向连接:某一CPU可以向多个CPU发送GD数据包。
     双向连接:两个CPU之间的连接:每个CPU都可以发送和接收一个GD数据包。
必须确保接收端CPU未确认全局数据的接收。如果想要通过相应通讯块(SFB、FB或FC)来交换数据,则必须进行通讯块之间的连接。通过定义一个连接,可以极大简化通讯块的设计。该定义对所有调用的通讯块都有效且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定义。

6:可以将S7-400存储卡用于CPU 318-2DP吗?
    在通常的操作中,只能使用订货号为6ES7951-1K... (Flash EPROM)和6ES7951-1A... (RAM)的“短”> 存储卡。

7:尽管LED灯亮,为什么CPU 31xC不能从缺省地址 124 和 125 读取完整输入?
    对于下列型号的CPU  ,请检查 24V 电压是否接入引脚 1。LED由输入电流控制。引脚 1 上的 24V 电压需要做进一步处理。
    313C (6ES7 313-5BE0.-0AB0),313C-2DP (6ES7 313-6CE0.-0AB0),313C-2PTP (6ES7 313-6BE0.-0AB0), 314C-2DP (6ES7 314-6CF0.-0AB0),314C-2PTP (6ES7 314-6BF0.-0AB0)

8:配置CPU 31x-2 PN/DP的PN接口时,当PROFINET接口偶尔发生通信错误时,该如何处理?
    请确定以太网(PROFINET)中的所有组件(转换)都支持 100 Mbit/s全双工基本操作。避 免中心分配器割裂网络,因为这些设备只能工作于半双工模式。

9:在硬件配置编辑器中,“时钟”修正因子有什么含义呢?
     在硬件配置中,通过CPU > Properties > Diagnostics/Clock,你可以进入“时钟”> 域内指定一个修正因子。这个修正因子只影响CPU的硬件时钟。时间中断源自于系统时钟,并且和硬件时钟的设定毫无关系。

10:如何通过PROFIBUS DP用功能块实现在主、从站之间实现双向数据传送?
     在主站plc可以通过调用SFC14 “DPRD_DAT“和SFC15 “DPWR_DAT“来完成和从站的数据交换,而对于从站来说可以调用FC1 “DP_SEND“ 和FC2 ”DP_RECV“完成数据的交换。

11:可以从S7 CPU中读出哪些标识数据?
    通过SFC 51“RDSYSST”可读出下列标识数据:
可以读出订货号和CPU版本号。为此,使用SFC 51和SSL ID 0111并使用下列索引:
    1 = 模块标识
    6 = 基本硬件标识
    7 = 基本固件标识

12:在含有CPU 317-2PN/DP的S7-300上,如何编程可加载通讯功能块FB14("GET")和FB15("PUT")用于数据交换?
    为了通过一个S7连接在使用CPU 317-2PN/DP的两个S7-300工作站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其中该S7连接是使用NetPro组态的,< 在S7通信中,必须调用通讯功能块。模块FB14("GET") 用于从远程CPU取出数据,模块FB15("PUT")用于将数据写入远程CPU。 功能块包含在STEP 7 V5.3的标准库中。
    CPU 317-2PN/DP的通讯模块FB14("GET")和FB15("PUT")的属性 :
FB14

网友A:
好东西,可是我现在还太烂,慢慢会再来看呵呵

网友B:
真是很好,前一阵子为ET 200S通信弄昏了头

网友C:
搞得很好

网友D:
真是好东西 就是暂时还看不懂 呵呵

网友E:
知识无国界呀!!THANK YOU

网友F:
太好了,我是西门子产品的初学者,有个问题想问:
我用的S7 300的CPU为313C-2DP,共有6个,将其中一个设为主站,其它设为从站,怎么才能在从站(/主站)中调用主站(/从站)的功能;比如:在从站中发出指令,让主站中的液压站运行呢?
主站与从站的硬件组态已经完成.
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您需要通过数据交换实现:
1:在网络配置 中配置主从PLC的数据交换区,运行时自动完成交换。
2:通过功能块完成数据交换。

网友G:
刚开始学习西门子的plc,谢谢大家

网友E:
请问:我用一台22KW的变频器同时控制4台5.5KW变频器.如果4台同时运行应该没问题,如果只运行2台,不知可否?

楼主:
to:隔夜茶
请链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3878

网友H:
果然好东西
以后得常来逛逛

网友I(2006-01-04):
大家好,我有个不常见问题,我用CPU是315-2DP,两个IM365做网络模块其中第一个IM365带了一个FM353一直可用,突然有一天353出现无法设置参数,对电机失去控制,在计算机(软件为STEP7V5.0)上无法调试353,但换了另一台机器(软件为STEP7V5.2)却可实现调试353,但M地址不可用,原因不详,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您可以重新安装一下353的软件包,复位fm353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J:
请问如何才能把我的电脑与PLC连接上。目前我用的是西门子S7-400,已经有RS232线,设定完波特率及端口后仍不能在线诊断。

楼主:
您使用的是mpi口通讯的吗?注意pg/pc中关于mpi参数的设定。

网友J:
我使用的是PG上标注的那个MPI/DP口,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是pc adapter(MPI),不知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多谢!

楼主:
您选为pc adapter(auto)测试一下。建议新问题开新主题!

网友J:
我用pc adapter(auto)测试了一下,仍出现commuc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damaged.

网友I:
谢谢激情如火,我各种可能都试了,我将300(为2AF03)的电池拔下,且程序又清零,存储卡不上的情况下,在CPU  STOP时测试353电机不转,此时将CPU  RUN电机开始转,说明353在发脉冲,可是没程序,不知是否353出现硬件故障,望指教,我的QQ21866815

网友K(2006-02-28):
我是新手各位请多关照

网友L(2006-06-20):
good!奇文共欣赏啊!

网友M:
我现在水平还达不到这个级别的

网友N:
呵呵,真是多,谢谢拉

网友O(2006-09-03):
找到个好东东啊  哈哈  谢谢!

网友P:
太感谢了,我现在水平有限有些还看不明白,不过以后会常来看看的

网友Q:
良师益友

网友R:
高手 我想请教个问题 我看了一份别人给的程序 我想问一下,sept7中有这种功能吗? 就是让I\O采集直接生成一个DB 因为我发现那份程序里 的地址表 并没有确切的实际地址 符号地址也都是 DB里的 但又没有找到DB里的数据和I\O表的对应 我想是否西门子的PLC有此功能 或我用其他的PLC 不透 那个西门子的程序里根本就没有对实际地址的说明和对应关系 谢谢请您快些 答复我

网友S(2006-10-17):
正好用到

网友T:
非常感谢 “激情如火”、“我不懂PLC,我不会武功 ”两位热心人,祝福你们

网友U: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V(2006-11-23):
谢谢。好有味道。

网友W:
新手,学习中,很实用

网友X(2006-12-25):
好东西,我会慢慢学的

网友Y:
大哥你是干啥的阿?
推牛了阿!
多发啊!
小生有理了!

网友Z(2007-04-24):
好东西是拿来给大家共享的.谢谢!

网友AA:
国际水准

网友AB:
    CPU313-1 CP342-5下挂两个200EM277模块,现在通讯OB1通讯模块程序编写不对,程序下载之后313SF红灯亮,且不能RUN。另外CP342-5的BUSF闪,RUN绿灯亮。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能否给我一个正确的OB1发送和接收程序块,谢谢,我的信箱zjh2006@126.com.

网友AC(2007-10-02):
初学  参观一下

网友AD:
这个网其实就靠活雷锋撑着.................

网友AE:
OB35的扫描时间的大小对程序有影响吗?

网友AE:
其他OB块的扫描时间一般怎么设置比较好一些?

网友AF: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AG:
q我喜欢那个包. 我啥时候能赚够一千积分啊

网友AH:
多谢大公无私的激情

网友AI:
PS307 5A   CPU315-2DP  SM323DI8DO8
CP5611
MPI/DP
S75.0
我现在就有这些东西了,中间的两个不知对烧程序有没有帮助,
另外,PLC上电后BUSF的灯一直闪,闪的人心慌

网友AI:
小弟刚学300,想弄个程序看看效果,可是现在还不会烧程序,请哪位高手手把手的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7-12-24):
学习中阿,看来还得好久阿 阿

网友AJ(2008-02-14):
我也顶一下

网友AK:
虽然旧帖子,但是仍然有帮助。

网友AL(2009-07-31):
请教楼主了,我的315-2DP--CPU的密码忘记了,怎么样去解开啊。现在想修改程序都不行了。盼您回复!

网友AM:
支持楼主,菜鸟来顶贴!!!

网友AN(2009-12-15):
好东西,支持一下! 支持楼主,菜鸟来顶贴!!!

网友AO(2010-02-26):
我是一个S7-300初学者,最近在工作中遇道了一个问题没有搞明白,请高手帮帮忙。问题如下:单位有台机器的PLC是CPU315-2PN/DP,因无备份我用PG在线Upload Station,上载程序后发现只有OB1块有内容,而FC块打开时弹出“LAD/STL/FBD (30:503)错误信息,点击错误窗口OK后,FC块是空的,上载的所有FC块都如此。又在线下用“Accessible Nodes”联机,打开FC快仍如此,不知问题出在哪,查看503信息帮助没看明白,在此请大家帮忙解。谢谢!

网友AP(2010-08-16):
啥时候都能看明白了,就算是入门了! 现在我连门在哪都不知道啊!

网友AQ:
这个好像是抄袭的吧

网友AR(2010-10-11):
在做毕业设计 需要一些资料 谢谢帮助

网友AS(2011-10-17):
总结得很全面,希望对自己以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网友AT:
308506414@qq.com       发一份  谢了

网友AU(2011-12-13):
不错!对从事S7-300的人很有帮助。

网友AV(2015-01-23):
引用 网友AW:
好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