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的配线

楼主(2005-11-17):
查阅了西门子,三菱和LG的变频器手册中,其中都有“配线”或者“进线电缆最大/最小截面积”,请教一下三个问题:
1.是说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端子结构可以容纳这样的线,还是说应该用这么粗的线才适合电流大小??

2.如果是端子结构,即前者。那么选择配线应该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还是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什么原因呢?

  如果是适合电流,即后者,手册上给出的电缆为何那么粗?22KW的变频器推荐是22平方,22KW电机电流约45A,22平方线可以达到100A,这是什么原因?

3.关于导线截面积和AWG线规,变频器手册中从AWG换算过来的截面积有2mm2,3mm2,3.5mm2;而我经常接触的是1.5mm2,2.5mm2,4mm2;不知道国内有没有2,3这样的导线或者电缆?

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怎么,是没有高手还是高手不屑回答??

网友A:
1、应该用这么粗的线才适合电流大小。2、22平方的线非标产品,16平的线穿钢管的核定电流是56A,够用了。布线方式不一样,同样的导线,核定的电流大小就不一样。  3、有2平、3平的线,但是非标品,也可定做。

网友B:
表上列的数据都是保证该设备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能稳定运行的数据,都有很大的余量.使用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导线,那些东西可以作为参考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那么选用导线应该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吗?

网友B:
一是要看额定电流和正常的负载轻重情况,二是要看设备的使用环境.

网友C(2007-09-18):
曹工,我知道你是EPLAN上海分公司的培训工程师,看了你在工控网上发的贴,感觉你不是学电气专业的,或者是现场经验不足.对吧.但是,你绝对是一个好学的人,佩服!

网友D:
学习了,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E(2009-08-04):
回答楼主问题2。在实际接线当中一般选用与电机相区配的电缆,但是如果用变频控制涉及到变频的最大输出电流,变频器厂商肯定会采用变频的计算方法。   另外我只见过1.5 2.5 4 平方的线并未见到其他的线。我们公司用的是1.5KW变频配四个1.5KW电机但是不同时工作,配线选用1.5平方的线缆。另外,我有问题 请教曹工,有谁知道他的邮邮箱请告诉我zhengshixu@tom.com

网友F:
可大,不可小,不过厂家的要求都比较高,自已决定用多大,只要线不发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