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有谁了解PWM高速开关阀

楼主(2005-11-17):
菜鸟最近接触到一些概念,不懂。PWM高速开关阀是一种专用的阀吗,还是用PWM控制的开关阀?还有阀的机电常数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能够通过实验来得到?

网友A:
你说的这种PWM阀是在三星专用中央空调压缩机上.此数码涡旋压缩机安装有PWM阀,通过不断变换定涡旋盘的升起和啮合,即改变负载和卸载的周期时间来实现容量调节.

网友B:
应该就是比例调节电磁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