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变频器报OH1故障

楼主(2005-11-17):
一台富士G11-22KW变频器用了一年多后报OH1,无法复位.经过替换主板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B:
有的是主板坏,无法维修。

网友C:
富士最早的G11S22KW以下有这毛病。我壹年换过几十个

网友D:
遇到主板自然损坏很少,人为损坏较多,多数是用外接电位器错线,或短路造成13,11端子短路而引起

网友E:
换主板吧,主板没办法修的,本公司有富士配件,价格合理,有意者请联系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QQ:15487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