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维森V80在运动控制方面的特点

楼主(2005-11-17):
介绍一下我们海维森公司V80系列在运行控制方面的一些功能:
脉冲输出方面:
1、    2个独立的脉冲输出通道(最大输出频率: 50kHz),不占用普通输出IO口
2、    2种输出类型 (可单独配置为PTO和PWM)
3、    32位脉冲数出数据
4、    PTO模式下每一路都可绑定一个普通IO作为方向信号输出
5、    可绑定高速计数的外部触发线(Z线)作为快速硬件暂停线
高速计数方面:
1、    2个输入通道(最大计数频率可达50kHz),每个通道有三根输入线,A、B、Z,与普通输入口共用
2、    3种输入类型 (A-B相, 方向脉冲和上下脉冲)
3、    32位计数器
4、    Z线配置为暂停和复位控制,或当普通IO口用

高速计数支持比较模式和饱和模式两种工作模式。
脉冲输出(PLS)支持PTO、PWM两种模式,PTO又分成为普通、平滑和多段三种工作模式。
普通模式:编程最简单,可用于一般应用。
平滑模式:编程跟普通模式差不多,但却具有专为电机控制加入的智能平滑功能,并具有段接续输出(就是在当前段可以预先设置下一段的参

数,两段连续输出)功能,可用于大多数情况下的运动控制应用。
多段模式:最大256段包络曲线,每一段的周期、递进步长、递进间隔、脉冲数及方向信号单独可设,还有专用于换向的空段输出,可满足最苛

刻的电机应用。当然编程上就要费点心思啦。

目前正在添加脉冲输出的两轴联动功能和高速计数的多点比较和多区域比较功能。大家平时应用中还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和建议,不妨提出来,

一起来完善我们的国产PLC。

网友A:
呵呵呵,同志捧一下先!
这功能我自己感觉相当好用,不需要考虑很多复杂的运算。也可以做一些直线插补,不存在让PLC运算的问题,全都是硬件运算的.
明年再将圆弧插补加进来,运动控制专用PLC就出来了.

网友B:
覺得還是要開發專門的定位扩充模块比较好

网友C:
海维森公司,是广州的那家吗

网友D:
呵呵,应该是海维深,前身德维森,此深非彼森,笔误!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让大家误会了,更正一下,是深圳海维深公司。专门的扩充模块的话我们也在考虑中,不过如果是那个的话,在功能方面就要更强大了,要作得比较全面而稳定是需要时间的。不过在一般的应用上(一般是单轴,或者简单的双轴),这种应用已经足够了,成本上有很大优势。说到性能上,在这样的应用上性能不会比专用的差,因为实现上同样是主要靠硬件实现的,而在一些需要与PLC的普通逻辑联合使用上更具有优势。

网友E:
好哦,推出的时候告诉大家一声,我需要这种功能的PLC

网友F:
你们的二级网页打开太慢了

网友F:
二级网页1分钟都打不开

网友D:
re 白云蓝天: 王君: 上午我们测试的时候,速度也很慢,刚刚测试速度还可以。由于目前我们正更新网络资料,所以造成网络有时可能不够流畅,给各位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大家对国产品牌的支持,欢迎有空常去逛逛  www.hiwayson.com

网友A(2006-12-26):
两台16点的联网就行了,如果有量,就是8轴也可以提供,100K一轴,带联动,一周提供样机.

网友G:
王工,要增加用模拟量控制伺服,把伺服的编码器信号接到PLC上,伺服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把位置环在PLC上实现,再增加飞剪和追剪等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A:
XZY568:
当然可以,目前M20MAD就有这些功能,速度环用PID控制,脉冲入可以达50K

网友G(2007-01-25):
脉冲入可以达50K

太低了吧,至少也要1MHZ

网友H(2007-03-21):
运动控制形势很好,尽快开发相应的功能吧,
CAM,鼓序列发生器,CNC等
最好模仿欧洲的控制方式。

以后最好加上总线方式控制。
能不能增加C语言编程。

网友A(2007-10-22):
1、轮鼓已支持
2、总线支持MODBUS和CAN
3、中型的才支持C语言,当然正在开发的新的系列是支持的,但估计要明年出来了:)
4、速度要过M很容易,只要有需求,因为大多数现场只需要几十K的速度,而高速的光耦相当贵,所以只设计了50K,M16DT的可以到100K。因为V80内有一块比较大的FPGA,所以本身内核是可以支持很高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