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两个气缸同步?

楼主(2005-11-17):
两个气缸带动一个物体!

网友A:
两个气缸的A.A B.B 并联.具体还要采取一些防偏措施.

网友B:
很难的,就是电动汽缸也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主要是看你有什么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楼上的方法,但要很好的调节两个汽缸的限流阀。如果结械结构设计允许的话,我建议使用一个汽缸驱动的比较好。

网友C:
比较难,不过精度不高的话能够调出来,调速阀很关键。

网友A:
精度是问题!输出要硬性或半硬性连接.实际中想不到的麻烦事很多.

网友D:
气体应该是很难控制
这种情况最好采用 shuzao 说 的用一个缸或是采用机械同步
用调速阀当时是调好了
但是以后用的时候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E:
用调速阀或者节流阀不能很好的保证同步的,就算在调节的时候还可以,也不能稳定运行很长时间。
    用钢性连接在活塞杆上也许不错。

网友F:
不可能做到同步。

网友G(2005-12-25):
气缸上面用调速阀,然后用一个三通连接起来用,没问题的!

楼主:
?????????
到底行吗?

网友G:
我试过的,没问题。

网友H:
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I:
  不可能做到同步

网友J:
两个气缸的驱动机构想办法采用结构比较合理的机械刚性连接,是完全可以的,甚至和电气基本上没有关系。

网友K:
用一个电磁阀后面加一个三通同时控制二个气缸,是可以同步的。

网友L:
包装机械上的很多大辊的动作不常用两个气缸吗

网友M:
为什么要用两个气缸带动一个物体呢? 最好采用一个气缸控制,如果又要节约成本又要带动较重物体时,两个气缸并联,但是调节阀要调好,否则会使气缸寿命大大缩短的

网友N:
上面各位说的是,但我想还应该注意从电磁阀A、B处到两气缸所用的连接气管一定要长短一样,要不然也会产生速度差的。

网友O:
同意爱不后悔的说法,我也用过,不过完全同步不可能

网友P:
可以选用电动缸,就可以实现同步了.

网友P:
可以选用电动缸,就可以实现同步了.因为电动缸是通过伺服或步进电机直接联到丝杠驱动的缸体上(通过联轴器),通过编码器的反馈来调整同步.但是电动缸的成本会是气缸的好几倍,虽然电动缸的外观比较美观,对环境无污染,使用简单,可是成本会据高不下的.如果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与我联系:em368@emotioncon.com

网友Q(2006-01-24):
如果对气缸的同步要求较高,还是同意上面的说法,选择可行的刚性连接。有些事靠自动控制不好,两个气缸本身就有性能上的差别吗,哪怕是双胞胎也有不一样的。连体的就肯定给一块动了。

网友R:
每个缸带一个齿条.再用一根两面相同齿轮的轴连上.用钢丝绳和滑轮也行.

网友S:
不可能同步的,“用一个电磁阀后面加一个三通同时控制二个气缸,是可以同步的。”,这个也只是理论上的同步,实际中是达不到的,如果对气缸的同步要求不高,可以采用上面的方法,但对要求较高的那是不行的,这种情况最好采用 shuzao 说 的用一个缸或是采用机械同步

网友T:
真正的同步很难实现,工作要求很高的话,建议还是应一个气缸省事

网友U:
绝对同步不可能,主要看允许差多少,用调气阀有一定误差,时间长误差更大。

网友V:
除了用调速阀控制和控制气压平衡外,比较好的方法是用弹性轴将两个缸的活塞杆连接起来.但主要是要说明两个缸同步用来干什么用

网友W:
可以采用 一根进气管控制  两个汽缸的进气,用三通分开!      我厂是过

网友X:
power base,韩国进口设备上经常使用的部件.原理是齿轮传动带动连轴,保证两气缸的行程一致.

网友Y: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
最主要是看你的精度要求。
我曾经试过,调速阀是很难调整的,就算开始调整OK,过不了多长时间也会有边化,常常会使气缸卡死,特别是气缸的行程大的时候。

网友Z:
我同意袁方的说法,可以在进气管加一个储气罐和调压阀来保证气压的稳定性.

网友AA:
同步有很多办法,看成本要求和精度要求了.

网友AB(2006-05-18):
把2个汽缸并联吧

网友AC:
支持老菜鸟的看法,但两电磁阀必须并联,或用一个电磁阀,这样使两气缸同步是可行的。

网友AD:
两个气缸的A.A B.B 并联不可以,可以加一组同步机构。用小齿轮;齿条就可了,或改为一只气缸,用钢丝绳实现力的任意方向改变。
有问题找我。QQ:519526589

网友AE:
两个气缸不可能绝对同步,如通过节流阀调节,也只能调到相对同步,时间久就有变动.

网友AF:
用量气缸上的同步齿条带动差动齿轮,不同步时差动齿轮转动使换向阀开度变化,气缸自动同步。若需要我来帮你!

网友AG:
两个气缸用简单的方法同步非常困难,气体是可压缩的,两个气缸活塞的摩擦力不可能绝对一致,两个汽缸的的推动负荷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就会导致两个气缸不能同步。要想同步目前还没有简单的办法,只能用位移传感器配伺服阀的办法,但是造价太高了。要不然采用一个气缸,用机械的方法将推力(拉力)传递到两个受力点上去。

网友AH:
那怎么办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I:
气体的可压缩性太大同步难

网友AJ:
  绝对同步不可能,主要看允许差多少,用调气阀有一定误差,时间长误差更大。我同意 wuhui: 的说法

网友AK:
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和受力物体运行时的阻力是否均匀,因为气体是可压缩的,阻力有变化时会对气缸的行进速度产生影响,如果是要求不高的话采用A.A B.B 并联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AL:
气缸做机械联锁,就可以了.

网友AL:
东莞张 气缸做机械联锁,就可以了

网友AM(2006-06-21):
楼上各位讲的都有点道理,可采用两气缸用一气源的方法,在精度要求不高是可以的,因为我现很多设备就是这样,但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我还是支持多考虑机械刚性辅助,还是就是伺服解码控制,

网友AN:
就是这样啊
为什么一定得这样做呢

网友AO:
很难做到同步,关键是调速阀不好调,这个我试过,跟电气没有关系,我用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汽缸,还是不同步.

网友AP:
也有可能,在汽缸上加两个测距传感器.汽缸用比例电磁阀.根据反馈调节电磁阀开度.也许能改善同步.

网友AQ:
我试过一个推拉阀控制四个气缸做一个小型的升降台,因为气管长短不一,所以在每个气缸装两个节流阀,慢慢地调节,大至上还可以,但是调节过程在麻烦了。不过我们要求精度不高

网友AR:
  根本不可能同步!最好使用一个汽缸。我刚做过一台设备,使用两个汽缸的。气体流量很难控制。很麻烦!不建议使用!最好用一个来控制。

网友AS: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实现
要精确的同步最好使用一个较大的气缸,来代替两个气缸的同步

网友AT:
用机械连锁效果不错,可以一试啊!

网友AT:
用机械连锁效果不错,建议使用带有一体式导柱的汽缸.

网友AU:
用PLC一个信号同时控制两个电子阀使两个汽缸动作,可以实现

网友AV:
用一个电磁阀后面加一个三通同时控制二个气缸,是可以同步的.
我就是这样做的,
不过在调节流阀时要花点时间.

网友AW:
用一个换向阀控制并联的两个气缸,在通过节流调速阀来调节使两个气缸同步工作。应该可以的,调速阀要用调节性能好的(FESTO )。我们公司有几台这种设备都是这样控制使用的,使用情况不错啊!

网友AX: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最主要是看你的精度要求以及你的活塞的移动速度。

网友AW:
通过调节只需要运动自如就OK了,绝对同步当然是不可能的,况且也没有必要!!

网友AY:
我们经常使用两个气缸安装在一根辊子两端,辊子移动时两端同步通过调速阀实现,辊子移动的终点要有机械限位.

网友AZ:
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看你需要怎么样用了,需要推动的动作同步的话,可以考虑外加机械结构;需要动作的记过同步的话,可以加传感器.

网友BA:
很难做到同步,客观因素的趁在:气缸内壁与活塞的磨擦,气流在气管内的阻力都不可能一样,

网友BB(2006-09-12):
这种方法用的很普遍!在要求不高时.环境较好时可以采用.如果环境粉尘较大的话,我不建议采用.如果一边被卡的话,会出现事故的!最好用刚性连接

网友BB:
如果环境好,要求又不高就可以.不过最好采用刚性连接.

网友BC:
我想用机械同步才可以。不然不太可能实现

网友BD(2006-11-01):
不可能做到同步吧

网友BE:
有没类似液压的同步阀?

网友BF:
建议加同步导轨与刚性连接导轮

网友BG(2006-12-08):
同意123wer与houlaizhe的看法,我单位也有这种情况,当阻力不完全一致时,就算是同气源,用三通分配并保证管子的长度一致也不会完全同步的,只是我们的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可以采用。因为有时刻必须用两个缸驱动,不能只用一个缸或者将两个缸刚性联接,如果精度要求高应选用其他方法。

网友BH:
刚毕业工作难找啊,来学经验了。望大侠们多支持一下。

 有资料、经验的给小弟来点  gouzhiq@126.com       QQ:690886361   大哥,病毒不要的啊!!!

网友BI:
关键看为什么要两个气缸带动一个物体,如果是因为力矩不够,可以换个大的气缸;如果行程不够也可以选择形成较长的气缸;
使两个气缸同步,只能作到动作时间的一致,而不是气缸动作的方式都完成一致,因为之间的特性不可能一致,如摩擦力不同,进气速度的不同等等因素影响.

网友BJ:
可以调节到校对同步,绝对很难,看你要求什么样的精度了

网友BK:
精度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还要考虑安全性。

网友BL:
我做过无杆气缸的油压阻尼串联同步,在电路上依精度要求按一定频度对漏油侧补油,效果还可以。另外,要求不高也可以实行油阻并联,分别用调速阀调节。

网友BM:
理想一点是可以实现的,这要看气压的稳定性,和气缸的精度.

what?

网友:
不可能的,除非用机械方法实现,同步齿 直线滑轨

网友BN:
两个气缸

不如用油缸好

网友BO:
我同意.两个气缸的驱动机构想办法采用结构比较合理的机械刚性连接.是最好的办法.品牌.型号相同的两气缸动作也不会相同.也会有点误差.只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出来而以.想调到相同是不可能的

网友BP(2007-01-10):
建议采用电动缸,机械同步,自锁性好!

网友BQ:
可以看看挡板门的控制.他是四个汽缸,两个为一组开汽缸,另外两个一组为关汽缸.

网友BR:
你找一下资料,应该有适合你要求的汽缸。(不过要用日货)

网友BS:
既然是用来带动一个物件,何必要用两个气缸,可以使用双轴气缸可以实现双倍出力

网友BT(2007-03-14):
用气液联用缸,同步速度基本可以保证。

网友BT:
用气液联用缸,可以基本保证速度一致。

网友BU:
用机械连锁,将两根轴联成咦体,否则很难做到同步。

网友AC:
两个气缸并联使用是可以实现同步的,如果要提高精度可以考虑在输出端用一个球头连接,这样就不会出现跑偏现象了,跟用一个油缸效果相同,推力大一倍而不需选用大直径的液压缸。可以满足要求吗?

网友BV:
工程上最好不要这样设计.

网友BW(2007-04-20):
 很难做到同步.

网友BX:
绝对同步不可能,主要看允许差多少,用调气阀有一定误差,时间长误差更大

网友BY:
对于两个气缸的同步,在理论上可以实现,而在使用中实现的难度很大。在精度不高时,可以用一个电磁阀加两个三通并保证气管长度相同以及节流阀来实现;而在精度很高时,本人没有见过很好的实现方法,如果对气缸的缸径要求有较大的空间限制而在长度方向无多少要求的话可以用倍力气缸来作。倍力气缸即是将两个相同气缸串联,出力为单个气缸的两倍,很多品牌的气动厂商都提供这类型气缸。

网友BZ:
真巧,我昨天还在处理这样一个问题,按照两汽缸A.A B.B并联连接,没问题!

推荐一个视频教程站点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526940
FTP下载资源8000G

网友CA:
空氣有壓縮性
建議採用空油轉換筒來輔助+平衡閥
主要是讓背壓(空油轉換筒)穩定排出

网友CB(2007-05-22):
用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汽缸,调解阀安装在电磁阀上.
应该可以控制,使两个汽缸同步.

网友CC(2007-07-10):
完全同步不加其它机械连锁是不可能的加机械连锁又会影响汽缸寿命和动作的准确性我建议你一个汽缸加滑轨来用

网友CD:
印刷机械的设备有的就存在该现象

网友CE:
兄弟们你们到底懂不懂,不懂就别说.留点面子,

网友CF:
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我试过,电磁阀后面加一个三通同时控制二个气缸,连接起来用,没问题的!

网友CG:
用液压缸

网友CH:
用机械连轴器来控制台

网友CI(2007-08-14):
要想做到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
我做过一个。因为气体的压缩性太大了

网友CJ:
液压缸就能完全同步????

网友CK:
  用齿条,齿轮,俩气缸联动。可以保持很好的同步。

网友CL:
没有问题,我设计过类似结构。已经正常运行两年了。
第一,气缸本来就没有多高的精度。。
第二,气路上两个气缸共用一个电磁阀。这样两个缸内气压可以互调,其本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CM:
呵呵,值得研究,要求速度快么??中间有停留没得??====,说清楚

网友CN:
我用一个电磁阀控制器两个气缸无法同步

网友CO:
你可以直接用双缸就行了,或是增压气缸

网友CP:
很难做的

网友CQ:
在电磁阀出气口A  B端安装平衡阀,但主要是用于液压缸.

网友CR:
看了大家的意见相同的意见不说了.同步的意义除了影响精度以外更重要的是滑块对导轨的平行问题,不平行了走不动.气缸带动的东西相信精确也精确不了多少了.对吧.有条件的话改用双出气缸或大小气缸,两个气缸气管串联连接.保证两个汽缸进汽面积相等排气面积相等,系统能提供原来两倍的源压力气.除了这个方法,一般简单的方法不行.这个同步原理很多的液压气动书都有.

网友CS(2007-09-13):
这个问题,我的一个师兄做到了,被我发现并现卖以下;用一个两位五通电磁阀,从两个气缸的上端盖出气口各引出气管并分别加上节流阀后并接一起,并接后的气官插到电磁筏的A出口;同理,把另外两个下端盖接到电磁筏的B出口;只要保证节流阀都是出气调节,即可做到气缸同步运作。

网友CT:
如果没有位置做硬连接。可以考虑在两边做2个齿条,依靠齿轮在齿条上移动来做同步。精度由齿轮条决定。

网友CU:
下面引用由shuzao在 2005-11-18 8:28:00 发表的内容:
  很难的,就是电动汽缸也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主要是看你有什么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楼上的方法…
--------------------------------------------------------------------------------------------

网友CV(2009-04-17):
个气缸不可能绝对同步,如通过节流阀调节,也只能调到相对同步,时间久就有变动

网友CW:
我今调整了几个小时都没调好呢!还改一个气缸比较稳妥!

网友CX:
气缸同步比较难,要是电动机械缸就可以了

网友CY(2009-08-04):
如果比较小的话,试试双杆气缸,效果很好!

网友CZ(2011-09-28):
引用 网友CX:
关于气缸同步比较难,要是电动机械缸就可以了

把两个气缸距离拉近,气缸进出同步性会好很多,两气缸不同步性是自然现象,没办法根除。

网友DA(2017-02-23):
引用 网友BY:
对于两个气缸的同步,在理论上可以实现,而在使用中实现的难度很大。在精度不高时,可以用一个电磁阀加两个三通并保证气管长度相同以及节流阀来实现;而在精度很高时,本人没有见过很好的实现方法,如果对气缸的缸径要求有较大的空间限制而在长度方向无多少要求的话可以用倍力气缸来作。倍力气缸即是将两个相同气缸串联,出力为单个气缸的两倍,很多品牌的气动厂商都提供这类型气缸。

调速阀是接在气缸出气口吧

网友DB:
引用 网友C:
比较难,不过精度不高的话能够调出来,调速阀很关键。

网友DC(2017-09-28):
我也同意你们说的,绝对同步达不到的,会卡死

网友DC:
我在做设备开始想用一个三通,加上调整速阀,但还是不能长时间的稳定工作,卡死是经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