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通讯为何经常中断

楼主(2005-11-17):
今采用日本恒河DX230记录仪(下位机)与组态王(上位机)通讯,数据准确,但数据显示时有时无,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请各位大侠予以帮助解决!

网友A:
可以通过通讯信息监视是否有中断或超时现象。

网友B:
是不是信号线太长了

楼主:
通讯信息监视无中断或超时现象

网友A:
也有可能某些变量地址不正确导致错的数据包。如果确信没有错误就可以联系组态王检查驱动开发。

网友C:
您好!
可采用无线传输的方式解决,我是澳大利亚ELPRO(中国)有限公司,电话:021-50587007\50581855-216,或上网WWW.ELPRO.COM.CN
联系人:王宏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