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煤浆流量测量

楼主(2005-11-17):
现在用的是埃默生的电磁流量计,波动一直比较大,有人推荐横河的产品,不知道怎么样。电容式电磁流量计好不好,据说抗干扰很好
还有,陶瓷衬里的耐压好不好,用过的朋友请赐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流量是不是非满管呀?
煤浆用楔式流量计没有问题。
高承华
电话:029-88193380 13087564442

网友B:
應該說埃默生的电磁流量计質量是很好的,電磁流量計隻要選型準確,在檢測煤漿中是不錯的選擇,“現場波動大”到底是指什么波動?

网友C:
对用楔形流量计没有问题。成都万美特。

楼主:
变送器是垂直管道安装,应该是满的。
埃默生的电磁流量计質量是很好,我知道。他们的技术支持认为是不规则的煤浆颗粒冲击电极造成的,他们也没有办法。
但是横河的说他们的表高频可以做到160hz,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艾默生只有30),不知道是不是。
还有我这里不是简单的煤浆测量,是进气化炉的控制,不允许有压降的,所以只能用电磁。

网友D:
流速高吗?陶瓷衬里主要是耐磨。波动不一定就是流量表的问题。

楼主:
流速低,0.5m/s。有人说陶瓷衬里的耐压不好,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