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英威腾矢量性能

楼主(2005-11-17):
请问英威腾矢量变频器,对由于电机温升而使电机参数发生变化有无校正?若有,同比进口的相比效果如何?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矢量变频器上还没有这个功能,尽管有些国外的产品上已经有了这样的功能,但从应用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软件还并不很成熟,但我们承认这种技术还是比稳态观测的矢量技术要更先进.现在我们能做到被动修正电机参数,但还不能做到在线主动修正电机参数的能力.

网友B:
 非常专业的问题.
楼主真是专业人才!!

网友C:
英威腾网站上介绍看起来还挺煞有介事,不过论坛里评论好坏参半,公司规模如何,有多少员工,年销售额如何,好放心一些。

楼主(2006-02-11):
“被动修正电机参数”?什么意思?是手动修改吗?电机温升使电机转子时间常数发生变化,可能会导致电机正常运行都无法保证,那你的产品性能和可靠性也就太差了,无法适应多种的工况环境!

网友A:
矢量控制的电机参数自学习是在电机的某一动态或静态情况下完成的,此参数就此被作为控制电机的矢量控制基础,但电机随着工况的改变,电机的温升也随时在不断变化,因此电机的内部参数也会有相应的微小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此种状态的下的电机参数是最适合发挥此时电机最大能效的,但如要求变频器能在线随时修正电机参数,而且还是在有负载的情况下,这个计算量就太大了。从现在的几乎所有变频器厂家来看都还是采用的是动态或静态电机参数自学习来确定电机参数。最新好像看见有个别厂家宣传有此在线修正电机参数功能,但似乎此功能的宣传性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其动态电机参数自学习也是要求在空载状态下进行的,在实际工作中的电机是不会空载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样的功能又有什么实际作用?
在下寡陋:)!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多指教。

网友D:
英威腾厂家的作风我不喜欢;我在使用国产的矢量控制变频器都按V/F的使用的.我知道国产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十家有九家不好用.

楼主:
不感完全同意清心您的观点,"电机的内部参数也会有相应的微小变化"-可电机时间常数随温度能有15%变化,这可就不是小变化了,特别对采用转子磁场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这样的功能我想不会一点作用没有吧(只是可能有些厂家的产品此功能有与无并没有多大区别)?但看看西门子变频器,它用的"三阻态模型"(具体的名字记不得了,好象是这样叫的),在电机参数自学习时就计算了(可能是靠经验)电机的重量,电机风量,从而来修正电机参数补偿因温度变化引起的性能下降,我想西门子不会没事做而搞出这个功能吧?华为的TD3000在广告宣传册上就写着一句由温度变化引起的电机参数变化自动补偿(具体原话记不得了),当然TD3000说明书上并没有写有此功能.

网友A:
一家公司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也无法让所有的人喜欢,但如果艾兄能将不喜欢的理由说得更清楚一些,或许我们能发现一些我们可以改正的地方。
谢谢!

网友A:
多谢楼主指教!
老实说,关于是否在自学习是否考虑到温升对电机参数的影响并进行了补偿,我没有和我们的研发人员讨论过。但从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没有按你所说的那种方式进行补偿,对于您对我们的关注和指教,在下还是深表铭谢!
祝您新年新气象,身体健康,诸事顺利!

楼主:
这可不是那么容易改正的,矢量控制中若用到转子时间常数这个参数,如转差频率矢量控制方式.当转子时间常数不准,检测电流推算的转差就不准,定子相位角就不准,转子磁通也就不解藕,矢量控制就谈不上了,甚至有可能发生磁通过饱和,电机严重发热,您说这样的机器敢用吗?这样的矢量有实用价值吗?除非工况非常好,比如用变频电机等.

网友A:
在目前的所有变频器厂家当中,有您所说这样方式进行控制运算的似乎不多,但绝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些没有用这种方式进行计算的矢量变频器就不好,各家公司有各自的处理方式。我们的矢量变频器在一系列的试验过程当中,包括鲁棒性试验,我们的数学模型都得到了充分验证,并没有出现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在同一条件下,我们曾和日本一知名品牌做过矢量性能的对比,在各种不同的负载和温升状态,我们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在控制输出电流质量及稳定性上要明显好于那个日本品牌,这绝不是噱头。您要认为我们目前的运算模型不是最好的,我表示认可,毕竟我们无法在几年就超越别人几十年的路程,但如此就认为不堪应用,我认为此言失之偏颇。
还是那句老话“不积跬步,何以千里?”希望大家可以共勉!
我们欢迎您及其他有兴趣的朋友到我们的实验室来求证我们机器的性能(当然您必须提前预约),目前我们的矢量变频器目前在外面的使用量已经在二千台以上,事实证明一切,到现在为止,出现的问题当中还没有出现您所说的那种情况,这些机器都用在机床、轻工机械、纺织印染等行业了,绝大多数都不是变频电机。

网友E:
现在国产矢量控制技术变频器性能是成熟的,不要因为用过一俩台效果不好,而否定全部,这样有失公正.

网友F:
hao  群号:21618554,群名:工控沙龙,欢迎五湖四海的工控朋友的加入,一起提高

网友G(2006-04-13):
不要因为用过一俩台效果不好,而否定全部,这样有失公正,不是 现在国产矢量控制技术变频器性能是慢慢成熟的,

网友H:
国产的矢量变频我没用过,但我感觉有一个问题国产的变频器始终无法解决,就是产品的稳定性,有点不放心。另外顺便说一句,“转差频率矢量控制”属于间接磁通观测,是不需要解耦的,其性能较直接磁通观测有差异。我不清楚“转差频率矢量控制”是否有电流闭环我不清楚,我只知道DTC只有电压一个闭环,真正的矢量控制有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变频器能在0。5Hz带起50%的额定负载都不多,更别说100%额定负载了,不信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变频器试一试,很多说明书上的技术指标都是忽悠人的。

楼主:
不理解楼上所说的---“转差频率矢量控制”属于间接磁通观测,是不需要解耦的,其性能较直接磁通观测有差异。楼上的可能把“转差频率矢量控制”理解成“转差频率控制(V/F)”,我的理解是求定子旋转速度,用方程ws=wr+ws,其中ws为转差速度,其值为it(转矩电流)与W2(转子磁通)的比值,当然还有一个系数,ws的推导是基于电流模型在转子磁通坐标系下得出的,用这样的方法就称为“转差频率矢量控制”,它是肯定需要电流解耦的

网友I(2009-03-23):
现在英威腾矢量che的软件在浙江到处都有卖,不知为何,管理英威腾这么差

网友J(2018-01-30):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矢量变频我没用过,但我感觉有一个问题国产的变频器...

西门子的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可以实现零速满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