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仅用伺服驱动器本身可否完成单轴的运动控制功能

楼主(2005-11-17):
请给为大虾指教

网友A: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用西门子的SIMODRIVE 611U就可以实现,或SIMOTION产品,611u的资料可以到西门子数控交流空间下载。
现在很多伺服系统都具有位置控制功能以满足于轻工纺织传动线等控制领域。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样的驱动器了。

网友C:
我这里有种电机,驱动、电机、控制完全集成在一起,自带PLC功能,简单的单轴运动控制完全搞定www.step-servo.com

网友D:
选用控制+驱动的伺服控制器即可

网友E:
大部分的欧系的伺服都可以。国产和小日本的现在好象都还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