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STEP7中碰到的一个小小问题

楼主(2005-11-17):
    最近在一家单位实习,用STEP7进行S7-300的编程。看了下他们的一个项目文件。在符号表Symbol里面的address中,他们怎么都用存储位M来表示,如M1.0,我在学校中学习一般都用I1.0,Q1.0等来表示输入输出。有点不明白了。请假下前辈们

网友A:
M位为内部存储位,用于中间转换,可以在表中输入
I、Q也可以输入到SYMBOL表中,他们并不矛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工控”。
   我知道I,Q也可以输入到SYMBOL中,但是我看他们编的SYMBOL中只有M位,和一些功能块位,没有输入I和Q,I,Q是输入输出位啊,没有他们怎么设定输入输出啊。
   还有点疑惑,盼望解答下。

网友B:
M只是一个中间存储点,就象中间继电器一样,只是作中间转换作用,输入输出的话还是要用到I和Q

网友A:
同意楼上,补充:
1、SYMBOL表是用来定义所用到的位(BIT)、字节(byte)、字(word)、双字(DW)以及所用到的其他变量的符号(SYMBOL)和注释(COMMENT)
2、SYMBOL、COMMENT、实际地址 是对应关系,程序中的COMMENT用来注释地址的含义,字符可以很长。SYMBOL在编程时可以替代实际地址进行输入、编程,简单实用
3、SYMBOL不进行编辑同样可以使用,只是没有说明,不方便看懂

网友C:
 这些资料与授权ASDN里都有!
这些问题通过ASDN都能找到答案!

ASDN-工控行业的MSDN!比备技术宝库!
有了ASDN基本上就能解决您的一切问题!
在论坛上看到的问题只要稍具基础,依靠ASDN都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ASDN的目标:让人人成为高手,做到不求人!

EMAIL:plc666@sina.com
QQ:535279196(请注明ASDN)

网友D:
M是中间继电器,是内部继电器,为简化程序结构而设置的,可以随便使用

网友C:
晕!
这些资料与授权ASDN里都有!
这些问题通过ASDN都能找到答案!

ASDN-工控行业的MSDN!比备技术宝库!
有了ASDN基本上就能解决您的一切问题!
在论坛上看到的问题只要稍具基础,依靠ASDN都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ASDN的目标:让人人成为高手,做到不求人!

EMAIL:plc666@sina.com
QQ:535279196(请注明ASDN)

网友B:
ASDN 是什么东东啊,不要光说啊,解释一下啊

网友E:
估计他I、Q在程序中直接用了,在SYMBOL里编辑只是为了说明,并为全局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