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模块CP343-1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5-11-17):
我用的以太网模块是CP343-1
通过对等网线
已经将模块与我的PC相连
LINK灯已经亮了
但是我通过这个模块往CPU下程序时
老是提示“33:17106 communication link to the adpater damaged”

网友A:
先用step7 5.3给cp343模块设定IP地址才可以连接上,不然cp343的默认IP是0.0.0.0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其它问题,好好查查,会有所收获!!

网友C:
可以先通过mac地址连接cp343
mac地址贴在cp343模块上了

网友D:
先用MPI电缆下载硬件组态,再联试试。

网友B(2005-12-27):
搞好了吗?

楼主(2006-03-10):
奇怪的是
我添上MAC地址后就能联了
现在通过343下程序下得好好的
但是好像那个IP用192.168.0.13是不是有问题
就算是下程序时
SF灯也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