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问题

楼主(2005-11-17):
各位好:
    我在用PLCS7-200/CPU224时出现了一个故障现象,把程序下载到PLC时,PLC的三个状态指示灯SF/DIAG、STOP、RUN全亮,状态开关已经拨到RUN位置。当我下载上一个空程序时PLC正常指示,但是我编的程序绝对没有错误。如果PLC内部点坏了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程序绝对没有问题??
你可以编一个很简单的程序下载下去试试是否正常在做判断。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是不是系列选错了

网友C:
有时候重起一下就好

网友D:
凭什么说程序没有错误啊?
十有八九程序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我都干过这种事啦

网友F:
也有可能程序太大的

网友G:
程序太大是下载不了的!

网友H(2005-12-25):
如果程序有问题,能通过编译下载吗?

网友I:
把i/o线全部拆掉,下载如下程序试一下
ld sm0.1
s q0.0,1

网友J:
靠RUN、STOP灯一起亮!很
你这么自信啊
十有89是程序问题

网友I(2006-02-19):
肯定程序有问题

网友K(2009-12-11):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下载程序居然显示“违法内部协调规则”,是不是西门子的东西到了中国水土不服啊

网友L:
怀疑程序有问题!建议编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程序下载进去拭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