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98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

楼主(2005-11-17):
我公司有一台广州数控980TA数控车床,现在出现:开上电源开始移动X轴,X轴电机振动下驱动器就ERR11报警。向大家求助?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缺相吧!

网友A:
你检查配线有没问题.

楼主:
配线应该没问题.停一夜又好了,过几天会出现的.

网友A:
驱动器出问题了.

网友A:
我查说明书了为:IPM模块故障
 接通电源出现:线路板故障. 更换驱动器
 运行中出现:查供电电压,干扰,接地,驱动器U\V\W短路,电机绝缘损坏.
  你照以上检查吧.

楼主:
我现在想把IPM模块换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
试了以后我会告诉大家

楼主(2006-01-06):
IPM模块换了就好了.谢谢!alame

网友B(2008-11-29):
请问广州数控da98系列驱动器发热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查说明书了为:IPM模块故障
 接通电源出现:线路板故障. 更换驱动器
 运行中出现:查供电电压,干扰,接地,驱动器U\V\W短路,电机绝缘损坏.
  你照以上检查吧.

网友D:
先查硬接线!

看电机三相接线!

看驱动RST,将螺丝旋紧,看的时候先拆除,看动力线接头处有没有发黑现象,所有的都没有问题时,可讲X,Y驱动互换看效果!

基本可以判断了!

网友E(2009-05-16):
gsk980t  x轴驱动及伺服想换成三洋RS1A05AA请问高手怎么接线?求助一下!谢谢!

网友F:
GSK又要丢半个客户!

网友G(2009-07-03):
我有一台980T系统的数控车,X轴驱动器出现ERR9报警,有时振动一下还不报警,求助一下!谢谢!

网友H:
打电话过来, 0571-88326782   保证帮你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