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TP170A问题请教

楼主(2005-11-17):
各位好:
我在使用TP170A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下载组态画面时提示“组态文件太大无法下载”可是它的容量是20副画面,我才做了19副呀。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谢谢!

网友A:
容量不是看画面多少的,而是看你的组态程序实际的大小

网友B:
可能是文件的大小超过了它的存储容量,看看它的程序存储器大小,和你的文件比较一下。

网友C:
可能的话你不妨用一下EASYVIEW的屏,估计4MB的空间足够你用了

网友D(2005-12-28):
一看就知道 idol是卖货的,不是搞系统集成的,现在是做工程中遇到的问题,需要立吗解决的,你说换屏顶个屁

网友E:
办法是在触摸屏上增加一PCMCIA存储卡试试,我在MP370上用过,而且可以存储很多参数值和配方数据库,TP170A有没有这功能看看说明书。

网友F:
TP170A有320KB可以供用户存储数据。您可以把画面尽量简单以减少空间的占有量。

网友G:
请教各位师傅关于s7-300PLC下载时出现的问题
在下载程序时出现如下的对话框时怎样处理 谢谢!
Downlood (294:38)
Possible load memory bottleneck or not enough memory on the
memory card do you stitt want to continue?
(requited/free/total memory =112/0/0 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