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四

楼主(2005-11-17):
61:为什么在FM350-1中选24V编码器,启动以后,SF灯常亮,FM350-1不能工作? 要检查一下,首先在软件组态中要选择编码器类型(为24V),再检查一下,FM350-1侧面的跳线开关,因为缺省的开关设置为5V编码器,一般用户没有设置,开机后,SF灯就会常亮。另外,还可以看看在线硬件诊断,可以看看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否模板坏了。 62: FM350-1的锁存功能是否能产生过程中断? FM350-1的锁存功能是不能产生过程中断,但是可以产生过零中断。 FM350-1的装载值必须为零,随者锁存功能的执行(DI的上升沿开始),当前的计数值被储存到另一地址然后置为初始值零,产生过零中断,在OB40中可以读出中断并相应的锁存值。 锁存值也可以从FM350-1的硬件组态地址的前4个字节中读出。 63: 在FM350-1中,怎样触发一个比较器输出? FM350-1中自带的输出点具有快速性、实时性,不必要经过CPU的映像区处理。输出点一般对应于比较器,首先在硬件组态中定义比较器输出类型,如:输出值为1或为脉冲输出,然后在程序中设置比较值。在FM350-1中,地址在通讯DB(UDT生成)块中为18(比较值1)、22(比较值2),类型为DINT,然后激活输出点28.0(DQ0)、28.1(DQ1),这样比较器就可以工作了。 64:在FM350-2中,工作号的作用是什么? 工作号是S7-300CPU与FM进行通讯的任务号,每次的交换数据只是部分数据交换,而非全部数据,这样可以减少FM的工作负载,工作号又分写工作号和读工作号,例如在FM350-2中指定DB1为通讯数据块,如果把写工作号12写入到DB1.DBB0中,把200写入到DB1.DBD52中,再调用FC3写功能,这样第一个计数器的初始值为200,这里工作号10的任务号是写第一个计数器的初始值,DB1.DBB0为写工作号存入地址,DB1.DBD52为第一个计数器装载地址区,同样读工作号100为读前4路,101为读后4路计数器,读工作号存入地址为DB1.DBB2。 但写任务不能循环写,只能分时写入。 65:如果对于4-20 mA模拟量输入模块来说,小于4 mA后转换的数字量是多少? 如果小于4ma,那么将会是输出负值,例如 -1对应的是3.9995mA,而1.185 mA 时,这个数值是-4864 (10进制)但是如果小于1.185mA,如果禁止断线检测,这个值是8000(16进制)如果有断线检测,会变成7FFF(16进制)。 66:怎样对模拟量进行标准化和非标准化? 可以使用以下功能块: 1.在块FC164中,x和y都是整数。 2. FC165中x是整数,y是实数。 3. FC166中x是实数,y是整数。 4. FC167中x和y都是实数。 67:S7系列PLC之间最经济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MPI通讯是S7系列PLC之间一种最经济、数据量最小的一种通讯,需要做连接配置的站通过GD通讯,GD通讯适合于S7-300之间,S7-300、S7-400、MPI之间一些固定数据的通讯。不用作连接的MPI通讯适用于S7-300之间、S7-300与400之间、S7-300/400与S7-200 系列PLC之间的通讯,建议在OB35(循环中断100ms)中调用发送块,在OB1(主循环组织块)调用接收块。 68:整个系统掉电后,为什么CPU在电源恢复后仍保持在停止状态? 整个系统由一个DP主站S7-300/400以及从站组成。而从站通过一个主开关被切断了电源。由于内部的CPU电压缓冲器,CPU 仍继续运行大约50ms到100ms。此阶段里 CPU 识别出所连接的从站的故障。如果没有编程OB86和OB122的话,CPU 就会因为这些有故障的从站而继续保留在停止状态。 69:在点到点通信中,协议 3964(R)和RK 512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协议的主要区别在于消息报头和响应消息的不同。使用RK 512,提供有最高的数据完整性,程序 3964(R) 当传送信息数据时,程序 3964(R)将控制字符(安全层)添加到信息数据上。这些控制字符激活通信伙伴,检查数据是否全部接收,是否无错误。 70:当一个DP从站出故障,如何在输入的过程映像被清成“0”以前保存它们? 当一个DP从站出故障时,OB86(通过S7-300/400)被调用。可用下列方法“保存”输入的过程映像: 1. 把从站的所有输入循环地复制到一个独立的区里。 2.如果从站出问题,则 OB86 被启动。在此 OB 里你可设一个标志位来可防止进一步的循环复制操作。 3. 当从站返回总线后,你把 OB86 里的标志位复位。

网友A:
不知道这些问题能否打包成册,放在资料库中供下载?

网友B:
好文
期待继续

楼主:
71:对模拟量模块而言,如何处理未使用的通道?
     如果模块带有MANA : 短接所有的未使用通道的M-到 MANA ,如果可能,连接MANA 到接地极,把模块的测量模式设置为: 0 - 20/ + -20mA. ,短接未使用的COMP+/COMP-. IC+ / IC-可以保持悬空。
    如果模块不带有 MANA : 把所有未使用的通道M-连接到使用通道的M-.等在输入端UCM > 2.5V 时,连接所有未使用的 M-到cpu的接地或系统的接地. 把模块的测量模式设置为: 0 - 20/ + -20mA. ,短接未使用的COMP+/COMP-. IC+ / IC-可以保持悬空。
    对于SM 331-7NF10-0AB0模块在4通道模式:禁止未用的通道,这些输入端悬空即可
    对于Ex模块SM 331-7RD:未使用的通道可以保持悬空

网友C:
同意drluqi的意見,我也想要一份。或是直接給我發一份,謝謝!
我的郵箱:lurelove@hotmail.com

网友D:
顶一下,好文章,谢谢激情如火这位大哥!

网友E:
谢谢激情如火,真是精华,用几年s7-300竟然有那么多内容没注意过。

网友F:
 这些资料与授权ASDN里都有!
这些问题通过ASDN都能找到答案!

ASDN-工控行业的MSDN!比备技术宝库!
有了ASDN基本上就能解决您的一切问题!
在论坛上看到的问题只要稍具基础,依靠ASDN都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ASDN的目标:让人人成为高手,做到不求人!

EMAIL:plc666@sina.com
QQ:535279196(请注明ASDN)

网友F:
这些东西西门子手册上都能找到,用到时查找以下就可以了!

楼主:
72:上位机与plc进行通讯,硬件都需要哪些? 可以参照下图:
73:CP5511/5611 诊断测试后产生错误代码,代码的含义是什么? 0x0300 Cannot find module: Please check whether the CP5511 is installed and slotted properly. Check the interrupt and address assignments. Information on further procedures is available also in the STEP 7 Online Help under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in the paragraph on "Checking the interrupt and address assignments". More information is also available in the STEP 7 Readme file ("Start > SIMATIC > Product notes"), in section 4.4.1 under "Built-in MPI onboard and the MPI PC module -> Setting interrupts and addresses". 0x0312 Incorrec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Deinstall the CP5511 and reinstall it again. For this you click the "Select" button in the PG/PC interface (Fig. 1). Mark the CP5511 with the cursor in the right window (Fig. 3). Then click the "Deinstall" button. Now, (after restarting STEP 7) you can mark the CP5511 in the left window and click the "Install" button. For this activity you need to have administrator rights to your PC (see STEP 7 Readme file, section 3.1). 0x0313 Baud rate does not correspond with network or incorrect interrupt: Check the transfer speed (Baud rate) in the PG/PC interface and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The Baud rate must not be greater than the Baud rate that is supported by the slowest user. The PROFIBUS addresses configured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must match the addresses of the system configuration. Check the interrupt and address assignments. Information on further procedures is available in the STEP 7 Online Help under "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in the paragraph on "Checking the interrupt and address assignments" (Index: Check interrupt assignment). More information is also available in the STEP 7 Readme file ("Start > SIMATIC > Product notes"), in section 4.4.1 under "Built-in MPI onboard and the MPI PC module -> Setting interrupts and addresses". 0x0316 Hardware ressource already busy: If this error message occurs after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CP5511 in "Setting PG-PC interface 0x031a Cannot find any active PB/MPI network: Activate the function "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 in the Properties of the PG/PC interface (see Fig. 4). This disables an additional safety function against bus faults. You get to this mask via the "Properties" button - see Fig. 1. The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interface parameters used are set to "CP5511(MPI)". 0x0318 Interrupt occupied: This message appears in most cases in Windows NT. In the BIOS of your computer change the "PnP" setting to "No". You get to the BIOS of your computer by restarting your PC and hitting the F2 key. 0x031b Synchronization error: Please check the bus parameters on the bus. These must match the bus parameters configured in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Check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bus cable. 0x031c AMPRO2 system error: Activate the function "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 in the Properties of the PG/PC interface (see Fig. 4). Please check whether all the terminators for the PROFIBUS network are connected properly.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STEP 7 drivers are not installed or have been deleted or that an incorrect driver has been installed. In this case we recommend sending the CITAMIS.str file to Customer Support for checking. Another possible cause might be that the hardware is defective. 0x0320 Cannot find DLL/VXD as file: On your PC please find the file specified in the Windows Explorer via "Tools > Find > Files/Folders". Either the file is not on your computer or it is found twice. Please rename the file in the Windows system directory and then restart Windows. In the Registry, the references to the files are missing. Access to the required parameters from the Registry is not possible. Perhaps you don't have the required access rights or the system database is damaged. The driver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operating systems. 73:哪些软件里含有CP5511,CP5512,CP5611,RS232 PC-Adapter 的驱动? 如果安装了相应的软件后包含“Set PG/PC Interface …”组件,那么这些软件都含有CP5511,CP5512,CP5611,RS232 PC-Adapter 的驱动,只需在“Set PG/PC Interface …”->“Select…”->选择相应的驱动,然后“Install-->”即可。 具体的软件有Step7,Step7 MicroWin,Simatic Net,WinCC,Protool,Flexible,PCS7。 74:当试图通过TeleService建立PRODAVE MPI和样列程序之间的通讯时,为什么会出现出错消息4501? 调制解调器没有响应,并产生了出错消息4501。在这个情况下,工作站的规范不正确。 在TeleService对话框中检查工作站的名称和工作站(standort)规范。此处可能有个不正确的缺省设删除“station”(“standort”)域中的缺省名,或输入正确的工作站名。那么就可以使用调制解调器在PRODAVE MPIY和TeleService之间建立连接。 75:是否可以将数据块的当前值作为初始值从AS传送到项目中? 可以。从AS中“ONLINE,打开相关数据块(DB).使用软盘图标“OFFLINE”保存DB. 通过“File > Generate Source”在DB中产生STL源代码. 通过手动操作将BEGIN和END_DATA_BLOCK行之间的当前值与相应的声明(初始值)逐行 连接起来,从而得到下列声明语句: STRUCT wordVar : WORD := W#16#ABCD; ... END_STRUCT ; 编译STL源代码。 76:在通讯任务中,在哪些OB中必须调用SFB? 在启动型OB(如用于S7-300的OB100和用于S7-400的OB100和OB101)和循环模式OB(OB1)中,必须调用数据通讯或程序管理(把PLC切换到STOP或RUN)所需的所有SFB。 OB100是启动型OB,并在重新启动CPU时运行。例如,在该OB中,用标记M1.0和M0.1来释放第一个通讯触发器。 77:怎样编程间接访问一个ARRAY类型变量的元素? 一个位、字节或者字符域的尺寸是按照字节限制排列的——在所有其它情况下是按照字对齐的。表T6-1中给出了一个域的存储示例。操作系统计算域中单个元素末端位置的位地址。域被分配到从下一个字地址(或字节地址)。下一个数据类型从下一个整字开始(或者整字节). 声明部分: 在声明部分,必须定义一个与将被间接寻址的ARRAY有着同一结构的ARRAY。不一定非要将ARRAY声明为IN-OUT变量;也可以声明为TEMP、IN或OUT变量。 网络: 域宽度(OFFSET)在网络中定义。ARRAY中的单个元素的最小常规数据宽度是一个字节;即使在两个变量之间定义一个BOOL。有必要确定相关的域的宽度和确定下一个期望域的起始地址。可使用下面的算法: 地址(指数):b = 元素长度*(指数 - 1) 创建具有不同数据类型的结构时,必须注意,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自动插入填充字节。 保存ARRAY数据类型 示例:ARRAY [1..2,1..3] OF 整数 将生成下列域: 多维域是按照顺序保存的。在本例中整数 [1,1]后面是整数 [1,2],整数 [1,3]后面是整数 [2,1]。 78:STEP 7 以哪种格式存储POINTER参数类型? STEP 7以 6 个字节保存POINTER参数。表4-1显示了用于保存POINTER参数类型的内存区域以及每个字节中保存的数据。POINTER参数类型保存了下列信息: DB号(如果DB中没有保存任何数据时为0)。 CPU中的内存区域(表格中列出了不同内存区域的十六进制代码)。 数据的地址(按照Byte.Bit格式)。 如果将形式参数声明为POINTER参数类型,则只需要指定内存区域和地址。STEP 7自动将输入项目的格式转换为指针格式。 79:因为总是要首次调用Alarm8P(SFB35)块,怎样避免OB 1初始化过程花费太长时间? 激活(首次调用)报警块Alarm(SFB33)、A larm_8(SFB34)和Alarm_8P(SFB35)比简单地执行作业检查需要多花费 2 到 3 倍的运行时间。当传送告警时,块的运行时间也会同样长。 然而警报通常不会成群发生,当编程时,需要注意警报块的首次调用,因为此处用到的所有块需要很长的运行时间,因此被调用OB的运行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将显著增加。将警报块的首次调用移动到OB 100/101/102,可以将较长的运行时间转换到启动过程。此处处理时间也会较长,但是由于与模块的参数设置同时进行,启动时间不会太长。 80:当不能卸载STEP 7时,该怎么办? 设法通过控制面板卸载STEP 7。如果安装文件已损坏,卸载程序常会出错,并伴随出错信息。 另外STEP 7 CD包含文件Simatic STEP7.msi。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卸载STEP 7。

网友G:
ASDN从哪里找到?

网友H(2005-12-21):
老兄,我是菜鸟,你说的ASDN是什么东东,好不好吃啊,哪有卖的,发个网址给我哦,谢谢~~~~~~~~~~

网友I(2006-09-22):
我正在学模拟量模块的处理,这些文章非常好!

网友J(2007-12-11):
都整理在一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