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出错

楼主(2005-11-17):
大家好!
    请教各位,我在组态中上位机用的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进行采集,串口波特率为:2400bps,用无线电台进行传输,设备寄存器为读写32位浮点数,共七个通道;下位机用的modbus设备,用无线电台接收数据,设备寄存器为只读32位浮点数.通讯过程中不定时出现0,如何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上位机有三个串口,下位机有四个串口.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谢 谢.

网友A:
通讯过程中出现0是不是因为通讯中有错误发生或者说通道不畅,可以用串口监测器监测一下通讯质量,是不是每次收发都正常

网友B:
最好问一下厂家,什么都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