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5-11-17):
请问一下各位:是不是只有三相异步电机才可以使用变频器来变频调速,有没有对单相电机调速的变频器?三相异步电机配变频器是不是还要视电机性能而定啊???

网友A:
只要电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匹配、电压匹配就可以。单相调速用直流电机配调速板。

楼主:
但是我用的这台电机是交流电机,也就是交流220V电源。

网友B:
有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A:
还有个办法,也可自做,就象家用调光灯一样,只要输出功率匹配就可以了。

楼主(2006-01-05):
楼上的肖大哥:但我的电机是单相的啊!!!

网友C:
单相电机因为电容的存在不可以用变频调速

网友D:
单相电机谁说不能用变频器来控制.现在家电业应用变频器的就是很多.无非是要求严格罢了.

网友E:
家电上用的也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变频器,电机是小型三相异步电机,也就是单相电机不能用变频器。

网友E:
单相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家用的是三相电机

网友F:
单相220v电动机(电容分相)调速有几款成熟的调速控制器.可本体调速也可外接电位器调速,形式有面板式也有装置式.120w以下调速板本厂有供.需者留言

楼主(2006-02-05):
据我现在了解单相电机只可以实现几个档的调速,但是不能像变频器一样实现无级调速,是吗?

网友G:
变频器带单相电机没有试过,你可以试一下:
找一个没有缺相保护的变频器.把额定频率设定为86HZ.电机接变频器两相.应该能行.最大频率不要超过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