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和多任务性

楼主(2005-11-17):
什么是实时性和多任务性,请各位大虾说的详细点。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操作系统是一种计算机软件,它能合理调度系统的软硬件资源,从而达到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方便应用程序操作的目的。
实时操作系统的设计目标是使计算机能够在足够短的确定时间内对任务请求做出响应;
多任务则指计算机能够同时运行多个任务,满足多个任务同时占用CPU 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