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直流故障

楼主(2005-11-17):
我公司一直流调速装置正常工作时,突然电网断电,重新送电后,电流、转速均出现大幅度变化,极其不稳定!在更换触发板、码盘后,这一现象仍未得到解决。调速装置是4象限的,平时工作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样才能解决呢?另外还有一台,在带有负载的情况下,突然报F030,测量其电枢电流并没有过流,在没有负载时完全 正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我想你这应该是siemens的直流调速装置吧,前一个问题,有可能是突然断电造成对功率模块的冲击。查看参数p035、p038看是否有波动异常?排除法。F030是什么故障?

网友B:
有可能是逆变颠覆造成的,察看你的晶闸管有没有坏了。F030是刚增加的故障代码,大部分出现在逆变时,是因为在故障时逆变过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