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求教!!!

楼主(2005-11-17):
我有一台伦茨EVF8222-F的变频器经常烧模块,不知道是何原因。烧模块也没有规律,CPU板肯定是好的,驱动板上的六路驱动元件基本全部换掉,故障还是没有排除。修了好几次,每次只运行20-30小时就出现烧模块。而且空载带电动机运行正常,满载时才出现上属故障(并非是过负载)。向各位师傅请教!谢谢。

网友A:
是摸块不好,现在的东西都不好,很老的机子现在用的好好的,相反,新机的摸快很容易坏,现在对中国的都不是最好的,你没有责任,谁要我们自己不能造哪,

网友B:
模块质量是否有问题?是否以小充大?参数是否合理,初始化试。

楼主:
模块没有问题,都是原装的拆机品,质量可以保证,而且又是同型号,应该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C:
我相信你把变聘器修好了.最好到现场去看看,lenze的保护是不错的
但是现场的电线,电机等对地,绝缘等对其是致命的.我遇到类似的情况好多.

网友D:
同意servomo的看法,我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好多,最近就碰到一台9326的,模块炸了三次,修了三次,人民币肉痛呵。建议查一下开关板----电源板连接排线有否要断但没完全断这种情况存在,这种情况存在也是致命的,我修82的也有几十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并一一解决,其间也得到了好多伦茨维修高人的指点,象四川罗工,河南LENZ等,你尽可以来电0571-88820936,88829567找裘经理或唐工,大家进行技术交流,OK!

楼主:
现场我也看过,用同型号的好变频器换上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而且它们之间的参数设置也完全一样。

楼主:
有人解释吗?

网友E:
大家好,我也是搞传动的,我们公司是德国伦次公司北方的分公司,大家如果有需要请与我联系wendegang1@sina.com
022-23689300-111温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