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怎样对PROFACE触摸屏进行读写

楼主(2005-11-17):
怎样对PROFACE触摸屏进行读写?GP2301-CS41-24V可以用什么连接设备直接读写吗?谢谢帮忙!

网友A:
通过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屏一般做主设备,是屏对其它设备,比方说我们公司的V80 PLC做从站,屏做主站,通过软件编好程后它就会定时从PLC里面取数据。

网友C:
编程软件,编成电缆,电脑,有这些就够了

网友D:
需要将读写的具体要求说的清楚一点才好判断

网友E: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