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1-17):
今天用了丹佛思vlt2900系列的变频器,按照手册在12号和27号之间接上跳线,并在50,53,55号引脚接一个外接电位器。接通380的电源,没接电机,在调节电位器上时,确没看见显示屏上有0~10V的电压变化。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虾给解答一下。

网友A:
参数是否选取电压信号输入?

楼主:
没有选取,还是原始参数,是没有加启动信号,以前用过三菱的,只加一个跳线就可以,这个和三菱不同,需单独给启动信号。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请大师们给解答分析一下。我外接一个赫兹表,赫兹表所指示的数字应和变频器显示的数字理论上一样的。但接上之后,赫兹表只能知道25左右。无论电位器怎么调,都不变化。我在赫兹表上并上一个238欧的电阻。怎样才能使赫兹表的读数和变频器上的读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