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Pt100经常出现温度跳变

楼主(2005-11-17):
两线制接法,用于蒸汽温度的测量,经常出现温度跳变。175——152变化后温度稳定,断电后再接上就恢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按楼主说的断电以后再接上就恢复,应该可以确定不是PT100的问题,挺奇怪的,如果是密封性不好,也不可能出现断电后恢复。

网友C:
用3線制的好咯~

网友D:
检查卡件电源的接地

网友:
你的测点在哪?连接的什么二次仪表?

网友E:
是你的仪表问题,
接线检查一下,
每块表都是这样吗?

网友F:
我感觉是表的问题,建议你换块表试一下,另外你是用的什么仪表

网友G:
是表的问题.

网友H:
换个PT100试一下把

网友I:
换一个热电阻,如还不正常的话就能确认是表的问题了。

网友J:
我看PT100测蒸汽温度时,一定要注意密封与防水、防腐蚀工作(因为蒸汽是会乱跑的,而且大部份PT100的密封耐不了高温。看起来好好的,在常温下测量阻值也对,稍微进点水蒸汽温度就不准了),象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会碰到。但我们用的是PLC+温控模块+触摸屏,不知你是不是直接用温控表控制?如果是,可能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样,换一下就该判断出来了。

楼主:
谢谢个位的建议。

网友K:
在温度发生跳变时检查一下当时的电阻值是否也在跳变.如果没有检查热电阻与二次表的接线是否有松.如果没问题.换一块温度显示器.
在者检查接地线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