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要求了负载功率(50KW),怎样选择空气开关?空气开关的选型?

楼主(2005-11-17):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160A框架,125A脱扣值的就够了,型号不知你有什么要求
自己定吧。

网友B:
还要注意你的启动方式,不同的启动方式启动电流不同。空开一般大于你任何时段运行电流即可。

网友C:
大于马达额定电流的1.5-2倍就行,

网友D: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我一般选择大于电机负荷2.5倍来选择.

网友E:
一楼的说整定脱扣值为125A空气开关有这功能的可不多呀!好象DZ20Y系列的就有

网友F:
125A脱扣值的就够

网友G:
选250A的 ,现在的开关质量不好,这样选没错。

网友H(2009-04-17):
要看你的启动方式 直接启动的 电机额定电流AX(1.5-2.5) 如果是利用降压启动的绕线式交流电动机 电机额定电流AX(1.2-1.5)

网友I:
用150A的最好是质量硬的

网友J:
我选的是DZ20Y-160A。

网友K(2012-02-24):
不知道你是什么负载性质 除了额定电压外,一般框架电流是负载额定电流的1.3倍,大一点更好,如你的负载是电机,那么空开还存在一个脱扣曲线的问题,一般不用设定的空开400A以下的是10级,400A以上的20级,尽量不要采用10A级的,不容易躲过电机的启动电流。如果是作为普通供电电源开关,如照明,加热什么的,就不存在脱扣曲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