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 AVT28 2.2KW OPL 故障

楼主(2005-11-17):
施耐德 AVT28HU41N4 OPL故障
接Y型连接的三个200W白炽灯,只能上到10HZ,跳OPL,关闭OPL保护时能正常运行。问题在什么地方?
望高手指点!

楼主:
谢谢了,急啊!有人能指点吗?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6982

楼主:
李老师:上面的办法,我试了!但只有在关了OPL时才行,是不是检测电路有问题,请指点一二

楼主:
谢谢了,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小弟都快疯了@^@

网友A:
这可能不是故障,是你的负载功率太小。

楼主:
谢谢李老师,可我把ith 设为2A,也不行!

楼主:
还有李老师能提供华为TD1000 5.5KW 的接线端子功能吗?
如何启动?
小弟在此先谢了!

楼主(2005-12-17):
谢谢李老师,确实是故障,是电流检测有故障。

网友B:
你就认为正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