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STEP7授权

楼主(2005-11-17):
请教如何删除系统中无用的授权?

网友A:
执行带软盘图标的AuthorsW,用它删除无用的

楼主:
to:唐山味儿不浓
还是删不掉!

网友B:
1 工具->文件夹选项-> 查看->选中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取消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
确定
2 在你的硬盘上查找AX NF ZZ文件夹,进入该文件夹,找到相应授权,直接删除即可

楼主:
TO:drluqi 你真厉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