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伺服控制

楼主(2005-11-17):
我要控制一伺服电机开始转10来圈,之后快速转200圈,再慢慢停下来,请问用什么模式实现,程序怎么写,有一个计数感应器

网友A:
将伺服驱动器设定为脉冲控制形式,这样一来就可以和控制步进电机一样控制伺服电机,编程时只须向一个端口发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B:
只有计数器,没有其它东西了吗?至少要有个能输出信号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