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显示dc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5-11-17):
我这里一西门子6SE3228-55KW在断开运行端子时显示DC是什么故障,断电或恢复参数后正常.....

网友A:
不是故障呀!
正常的。
是DC制动。

广州亿控技术部
www.gzeasycom.com

网友B:
是直流制动使能.还有OFF\STOP等并非故障

网友C:
对对啊,我刚开始接触也是看见这个显示,我也以为是什么故障呢,结果一问不是,就是DC制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