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问题

楼主(2005-11-17):
我的数控铣床在加工铣切大的图形时很好精度很高,但在加工铣切小的方形(如5mm*10mm的长方形)时就会出现在到直角处线角不尖线不直有些弧度又非平行四边形.我查过间隙也很正常.请问各位高手究竟时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我的是PA数控系统模拟量控制伺服系统的闭环控制.

网友A:
加工到转角处,应设定低速.另外位置控制似乎超调了.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降低一点增益.

网友B:
做大图形的时候是真的效果很好,还是问题相对不严重?

楼主:
 做大图形的时候是真的效果相对好.

网友C:
看一看刀具补偿设定

楼主:
刀具没问题.位置增益也降低了.速度增益也改变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全闭环的话,找机械原因,我常碰这种事

网友E:
什么系统?fanuc好像有专门设置这个转角半径的参数,别的系统不是很了解.你可以查一下参数说明书找找.

网友B:
"做大图形的时候是真的效果相对好."
这句话我没看懂,是“真的效果好”还是“相对好”。

什么控制方式?理论上,之前的直线有多长,对拐角的形状不会有大的影响。

楼主:
做大图形效果好,采用的是模拟控制方式.

网友F:
请问搂主是哪个单位?数控系统是问哪里购买的?

网友G(2006-01-26):
同意"hkmaple"说法,应当是圆角减速的角度设定值偏小了,建议设大一些.

网友H:
我记得有PTP和CP的说法,有些控制器用CP模式时,在转角的时候会造成有圆角或倒角的现象。如果是锐角可能会更严重。如果真的想得到直角,通过程序设置延时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I(2006-03-09):
理论上讲,转角减速会导致弹性回复,造成转角不锐利。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编程解决,也就是你要多走一点再折回来

网友J(2008-06-30):
应该是转角半径设置得大的问题吧

网友K(2008-09-09):
这时系统问题、或者是驱动问题。你可以选择智辉数控的系统,绝对没有该类问题。

网友L:
如果是用的fagor8055以上的系统,那可以用G07功能,专门用来控制尖角过渡控制的。使用G07就关掉G05功能。另外,如果可能。可以通过PLC适时触发第二增益功能改善尖角过渡品质,抑或适当提高控制参数----冲击JERKING的阈值,均会有效果。以上经验在基于fagor的8055以上的系统数控激光切割机上有过实践,有不错的效果。总的来说,机械因素如果可以排除,那可以按照上述方法试验一下看效果。注意重点是改善运动控制的动态品质。

网友M:
激光切割与金属切削毕竟还是有所区别。

网友B:
激光切割与金属切削毕竟还是有所区别。

是啊,比如没有应力。

网友N(2008-10-17):
用G09试一下,感觉上好像是没有刀位就拐弯了。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加工速度对这个现象会有影响。

网友K(2009-02-16):
这问题可以简单点讲就是系统问题,如果,因为大的工件轮廓变化不大,轨迹简单,一般系统都可以,一旦工件小,轮廓复杂了,系统轨迹插补出了问题。我们用SYSViV那个系统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M:
不仅仅是数控的轨迹规划能力,还受限于系统加减速能力。

网友N:
PA系统没接触过,不过应该是加减速上的问题,一个轴还没减到零速另一个轴就开始运动,尖角就变圆了,如果有高精度加工的功能的话只要开起来把加减速稍微设大一点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拐角。

网友M:
有的系统具备曲率自适应加减速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