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漏电吗?

楼主(2005-11-17):
我有个电饭锅,用表量是好的,怎么插上电就漏电,漏电开关也不跳,我就把他接地.这样就不打人了.这样行吗?因为我有是感到不安全.

网友A:
你接地以后使用漏电开关跳不跳?若还不跳得检查你的漏电开关了.当然喽,一般电器为安全起见都要求其金属外壳接地的.

楼主:
接地以后使用漏电开关不跳?但是有时水益出就跳了

网友B:
你的电饭锅内的加热管坏了,肯定漏电,换一个肯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