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11-17):
   前一段时间我们公司的一台变频器总是报直流母线欠电压故障,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测试,输入直流电压750V正常,逆变器正常,输出电压也比较稳定。我们的一位老师傅认为是里面的一个参数设的有问题,于是把提升电压从200提到500试运行一段时间,故障仍然存在。
    但是在一次维修一台电机的抱闸故障的时候,由于这台电机的抱闸卡住了电机使电机有时候能转,有时候停止使电机转动很不正常。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备用的抱闸,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拆下以免影响生产。但是原先总报故障的变频器不报故障了,我们刚维修的这台电机正好是在总是报故障的变频器的后面。于是我们就这一点进行了研究试验,结果我们发现在由于这台电机的抱闸不好引起运转不正常,导致了其前面电机软件运行不正常。因为电机运行的电压波动很大,变频器无法使电机稳定在一个速度上,所以变频器报故障。

网友A:
关系不大,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