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电机与工频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5-11-18):
我单位一台变频专用电机,由于变频器故障,将变频电机改用工频运行,但运行10-20分钟电机内置热保护就动作,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变频电机与工频电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你该查看一下变频电机在50HZ时对应的电压等级是多少?是否与你所接的工频电源电压相符?

网友B:
正常应该没问题,带负载?

网友C:
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D:
问下各位高手
    变频马达和普通马达的不同点是哪里啊?我只知道是变频马达的散热风扇是跟马达转子不是同一根轴,为了转子转速低时也能很好的散热.

    其他还有哪些不同点呢,谢了

网友E:
还有至少绕组的绝缘性能是不同的

网友F:
因为是新生事物(不恰当).个人观点
以他的性能推断.有同步电机的性能.也有步进电机的性能.也有直流电机的性能.应该有发展前途!希望各位讨论!互相交流.

网友G:
变频电机用到工频上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F:
变频电机用到工频不行.设计考虑的参数有区别.因为变频电机的设计频率一般为120HZ.用在工频象变频提升转矩.要发热.

网友H:
照楼上的 朋友说 变频电机 还怎么用啊
现在用的不都是工频嘛
在说 我门厂子的电机虽然是变频电机 但频率都在 50-60左右啊

网友I:
变频电机与工频电机的主要区别是:变频电机的冷却风扇是单独供给电源的,而工频电机运行中的冷却要依靠马达后的风扇。风叶靠马达带动,电机低速转动时,冷却效果不好。变频电机冷却风叶的转速不受马达转速的影响。

网友F(2005-12-23):
变频电机以后有发展前途.性能请大家讨论.

网友G:
没看懂变频电机用在工频上有什么问题,多数时候变频器输出也是接近工频的,谁说说看有啥问题?

网友J:
我见到的一些变频电机,铭牌上工作频率分成两段:0(或5)-50Hz,恒转矩段;50-100(或更高)Hz,恒功率端。这种变频电机用在工频没有问题。
供参考。

网友K:
一、普通异步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设计的,不可能完全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以下为变频器对电机的影响  1、电动机的效率和温升的问题   不论那种形式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拒资料介绍,以目前普遍使用的正弦波PWM型变频器为例,其低次谐波基本为零,剩下的比载波频率大一倍左右的高次谐波分量为:2u+1(u为调制比)。   高次谐波会引起电动机定子铜耗、转子铜(铝)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最为显著的是转子铜(铝)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此,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会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因集肤效应所产生的附加铜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动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如将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2、电动机绝缘强度问题   目前中小型变频器,不少是采用PWM的控制方式。他的载波频率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这就使得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另外,由PWM变频器产生的矩形斩波冲击电压叠加在电动机运行电压上,会对电动机对地绝缘构成威胁,对地绝缘在高压的反复冲击下会加速老化。  3、谐波电磁噪声与震动   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4、电动机对频繁启动、制动的适应能力   由于采用变频器供电后,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因而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  5、低转速时的冷却问题   首先,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p|E        R'A ~t4^二、变频电动机的特点  1、电磁设计  对普通异步电动机来说,再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性能参数是过载能力、启动性能、效率和功率因数。而变频电动机,由于临界转差率反比于电源频率,可以在临界转差率接近1时直接启动,因此,过载能力和启动性能不在需要过多考虑,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方式一般如下:  1) 尽可能的减小定子和转子电阻。  减小定子电阻即可降低基波铜耗,以弥补高次谐波引起的铜耗增  2)为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需适当增加电动机的电感。但转子槽漏抗较大其集肤效应也大,高次谐波铜耗也增大。因此,电动机漏抗的大小要兼顾到整个调速范围内阻抗匹配的合理性。  3)变频电动机的主磁路一般设计成不饱和状态,一是考虑高次谐波会加深磁路饱和,二是考虑在低频时,为了提高输出转矩而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2、结构设计  再结构设计时,主要也是考虑非正弦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一般注意以下问题:  1)绝缘等级,一般为F级或更高,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2)对电机的振动、噪声问题,要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的刚性,尽力提高其固有频率,以避开与各次力波产生共振现象。  3)冷却方式:一般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4)防止轴电流措施,对容量超过160KW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主要是易产生磁路不对称,也会产生轴电流,当其他高频分量所产生的电流结合一起作用时,轴电流将大为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损坏,所以一般要采取绝缘措施。  5)对恒功率变频电动机,当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以补偿轴承的温度升高。
        we\;g'^i变频电机可在0。1HZ--130HZ范围长期运行,p_

网友K:
转载,奉献给大伙儿!

网友L:
我认为龙井说的有道理

网友M:
高人多阿

网友N(2006-03-22):
你的电机在变频器好时候,正常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O:
高,真是高人

网友P(2006-04-24):
最主要的就是电动机绝缘强度问题,因为现在的变频器多数是PWM,这频率比式频高得太我,线圈的承受的电压冲击很大,还有就是线圈之间的电容问题。还有就是工作噪声问题。大家都是内行人,省略N千字

网友Q(2009-03-08):
工频电机用变频器驱动会有问题吗?

我单位现在就是这样用的,目前还好。。。

网友R:
工频电机用变频,只要频率没有降到太低是没问题的,但是变频电机用在工频上(不通过变频器使用)是有问题的

网友S:
学习了,我们主要是工频电机用变频,原来还没有注意到变频电机用工频有问题

网友T:
变频电机可在高频下运行(120hz左右),普通电机一般70-90之间都不能长时运行;变频电机的冷却系统与电机主电源是独立的,所以它在低频下运行也比较有优势;这两点用处比较大。

网友U:
应该是通用的检查其他的部分

网友V:
对:小迷糊V游戏迷 关于照楼上的 朋友说 变频电机 还怎么用啊
现在用的不都是工频嘛
在说 我门厂子的电机虽然是变频电机 但频率都在 50-60左右啊
内容的回复:

这个是可以设定的

我这里的是0~75输出

网友V:
上边有人说变频电机不能用在工频上,楼上的解释一下为什么?

假设有问题的话,会出现什么故障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V:

上边有人说变频电机不能用在工频上,楼上的解释一下为什么?

假设有问题的话,会出现什么故障呢

我也想知道?

网友X:
引用 网友F:
变频电机用到工频不行.设计考虑的参数有区别.因为变频电机的设计频率一般为120HZ.用在工频象变频提升转矩.要发热.

那变频器满负荷运行 不也是50Hz吗

网友Y(2009-11-18):
应该是120和工频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