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变频器输出线长度的问题

楼主(2005-11-18):
请教?!
变频器和所带的调速电机之间的距离最远为多长?由于现场比较恶劣,变频器需远离现场200米,但此时变频器就不好好工作,怎么办?

网友A:
使用丹佛斯VLT5000系列变频器,最长距离可以达到300米

网友B:
那要看你用什么品牌变频器,什么型号的。ACS800系列的300米没问题。不行的话就加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C:
加装输出电抗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当初用的是SIMENS的,型号记不太清了,最后没办法,只好将变频器移到现场,好了,但至此现场太脏,灰尘太大,没办法。ACS800系列倒用过,但不知距离怎么杨?

网友D:
不要误人子弟,距离比较远,现场环境恶劣解决方法有两条:一、变频器增大容量、二、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没有其他办法!什么**、**都是卖机器的不是搞技术的别信!

楼主:
瞿世才兄,谢谢,
能否说一下选择电抗器的原则吗?

网友E:
是的,加输出电抗器就可以了。前几天我也是碰到过和你差不多的情况,换了几家的变频器还不是一样!这不,多谢工控网上的朋友们帮忙,在变频输出侧加了台电抗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