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930GOT

楼主(2005-11-18):
各位大侠请帮帮我,我用的是三菱F930GOT-BWD-C 的触摸屏,我想把里面的画面下载到电脑上,但提示密码不正确(原来没设密码)这是怎么回事?软件是SWD5D5-GOTR-PACKCL.

网友A(2006-01-05):
肯定是设有密码,要不怎提示密码不正确呢?
你可能是密码忘记了吧.

网友B(2006-05-03):
我现在也正遇到F930这样的问题,如果楼主有办法解决了,麻烦告诉我.谢谢
Email:suzhouliuting@163.com